拆测“品一照明”0.9米的T8 经济款LED灯管

楼主(2019-06-02):
记不清什么时候了,听MM的推荐,撸了三条T8灯管,当时也没想到装哪用,就一直丢在车棚吃灰,近日家里的灯管接连出了问题,是那种传统的荧光灯管,备用的都造完了,让我想起了它们:

其实包装来时每根灯管还有一根很大的PVC管子的,放在车棚就不出镜了,但是包装盒还是要出镜的,因为灯管光秃秃的,很多信息只能从包装盒上看:

长度0.9米:

灯罩乳白色,灯珠色温:暖白3000K,功率:10W:

一堆广告语:

这里涂黑了,不知省略了什么字:

把灯管抽出:

这里有身份证,参数与包装盒一致:

把灯条抽出:

驱动有热缩管包着:

驱动板正面,太简单了:

我以为电容下有IC,谁知就是一个桥式整流而已:

背面空空如也:

2830灯珠,灯条长841MM,数了一下,88串:

入线端子地线是空的:

上电测试。 这是单个灯珠压降:

功率。不是说10W吗?这算虚标吗?

电流:

10分钟后测温升:

最后帖出当年的网购单:

最后一个问题,它这是暖白的,与我们传统的白色荧光灯不同,而且物理尺寸不兼容,看来,还得撸,是吗?

再见杨柳

楼主:
自己顶一下,审核通过了。

网友A:
也买了它家的东西,
只享受了一次售后,
然后它就破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买了它家的东西,
只享受了一次售后,
然后它就破产了。。。

我那个是尝鲜的,限购一支的,买的时候就没有多高的期望。现在果然是不能用,我想沿用那传统支架的那种,应该买了哪一种型号的LED灯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是尝鲜的,限购一支的,买的时候就没有多高的期望。现在果然是不能用,我想沿用那传统支架的那种, ...

我不了解那个呀!
不过你搜传统的规格的关键字,加上【LED 替代】字样,或许能看一下卖家都怎么描述,
然后重新按“行话”来搜?

网友(2020-03-16):
垃圾货,现在倒闭了,买过几个都坏了

网友(2021-04-22):
果然够经济

网友(2022-10-14):
LED日光灯也用电阻降压了?

网友:
这种成一次性的了,你要买可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