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几个微波炉点焊机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9-06-02):
准备做个微波炉点焊机,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各位高人。
        1、绕线问题,搞了个800瓦微波炉变压器,绕线空间大概14mm*27mm,可以50平方三圈或者90平方二圈,哪种更好?
       2、控制板单脉冲的够不够?双脉冲的要贵一倍,是不是有必要上双脉冲?不打算花太多钱,如果够用,就买单脉冲的了。
      3、在家点焊的时候家里空气开关会跳闸吗?多大的空气开关才不跳闸 ,家里都是16-20的空气开关。  求高手指点,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

网友A:
我做过的绕了3圈,3V左右,4圈也绕不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0284
至于单脉冲还是双脉冲够不够,就看你用途及自己要求了,反正我做完觉得够用,效果也还行,可能也是我没用过双脉冲的没看到它的好。
不过建议工具还是折腾好点的,用着舒坦,如果好用,你会觉得值得,也多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B:
变压器要铜线的,你家用微波炉不跳闸,用这个就不会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要铜线的,你家用微波炉不跳闸,用这个就不会跳

看淘宝800w铝变压器的也不会跳闸,才208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的绕了3圈,3V左右,4圈也绕不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0284
至于单脉冲还是双脉 ...

据说4圈好

网友:
3圈的比2圈的强,4圈又比3圈的好,不必要90平方的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的绕了3圈,3V左右,4圈也绕不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0284
至于单脉冲还是双脉 ...

两圈呢?貌似没人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圈呢?貌似没人试过

两圈是好,应该没火花,但是对线缆的接触电阻要求太高了,做不好的话功率都耗在接触电阻上了,一般业余制作次级4V-6V为好,最好使用扁铜线或铜皮效果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圈是好,应该没火花,但是对线缆的接触电阻要求太高了,做不好的话功率都耗在接触电阻上了,一般业余制 ...

火花不是和针与镍带的接触电阻有关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圈呢?貌似没人试过

这么好的试验机会,难道还便宜别人啊?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试验机会,难道还便宜别人啊?实践出真知

90平方线有点贵啊,万一不行就血本无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火花不是和针与镍带的接触电阻有关吗?

电压低火花就小,电压越高火花越大,所以,点焊机一般都控制在4V-6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低火花就小,电压越高火花越大,所以,点焊机一般都控制在4V-6V,

不是吧,电容的电压不是更高吗?看着比变压器的控制得更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电容的电压不是更高吗?看着比变压器的控制得更好啊.

法拉电容耐压一个最高才2.7V-2.8V,普通大电容也不能把电压调太高,到9V以上就是火花四溅了而且,电容点焊机的控制电路可以调到小于1/100秒的点焊时间,变压器的最小只能调到1/100秒

网友E:
引用 楼主:
90平方线有点贵啊,万一不行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说,这不就得出结论了?

网友F:
上电容的,可以干铜,内阻低。变压器好是好,但是要参考米亚基的NT5A和NT8A。阐述一个常识,微波炉变压器是磁饱和变压器,铁芯磁通饱和功率不会超过900W。你拿变压器计算器算下,900瓦5V是多大电流。单的做出来能不能焊,可以,温度不够,靠延时堆出来,两个变压器,不管怎么接线,1800瓦,算5V电压,电流是不是可以算出来。发黑不是很严重,0.2的镀镍可以玩。点焊机都是毫秒级别的。堆延时获得能量,来焊电池,电池负极底部有个垫片,烧坏了,自放电。稍微过大,钢壳凹陷,电流再大,直接击穿。微波炉单变压器,焊个铁皮,不锈钢水壶嘴啥的可以。焊0.15镀镍也可以。纯镍有点危险。费那么大劲搞出来,也不少花钱,不如电容的。在钱多定制变压器的,参数按照米亚基的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这不就得出结论了?

90平方我有挂积分商城。。。我最后用了25平方绕4圈,焊针用6平方铜线替代,效果不错,我焊0.1的纯镍片 没问题,组了个60V40A锂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电容的,可以干铜,内阻低。变压器好是好,但是要参考米亚基的NT5A和NT8A。阐述一个常识,微波炉变压器是 ...

主要是电容的不耐放,而且相对容易坏场效应管,800W点0.1的纯镍没问题,但是不能点铝,铝镍点焊要在镍这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90平方我有挂积分商城。。。我最后用了25平方绕4圈,焊针用6平方铜线替代,效果不错,我焊0.1的纯镍片 没 ...

电流小没事,电流大,内阻高了,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