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平板USB口供电问题

楼主(2019-06-02):
平板电脑使用充电OTG扩展WTG时卡死,手动拔掉充电导致硬盘盒子里的硬盘损坏。而且USB口在使用大容量高速U盘时会断电,使用32G S33U盘没有问题稳定。

USB3.0口
用电流表测试结果

左侧是有问题的USB口,右侧是正常的

最后一张是正常的拆机图,有问题的没拆开

应该是USB口电压出现问题了对吧

这个有办法修吗

网友A:
看下是否USB母头里面的弹片接触不好~

网友B:
应该是本身供电不足,没什么办法,如果有多个USB口可以用双头接口借电,否则就只能外接电源或者用普通U盘

网友C:
U盘耗电不可能大于900M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本身供电不足,没什么办法,如果有多个USB口可以用双头接口借电,否则就只能外接电源或者用普通U盘 ...

本身供电很好,左右同型号同款,只有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耗电不可能大于900MA吧,

不是功率问题,是会电压不足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否USB母头里面的弹片接触不好~

4个弹片目测完好,小容量U盘供电稳定,上大U盘和固态硬盘盒都会掉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供电很好,左右同型号同款,只有这一个

那换下接口旁边的滤波电容看看吧,跑下线路换下电感,这两个换了还有问题就要考虑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检查下USB供电线路上的钽电容,特别是DC转换芯片附近的,很可能容量下降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功率问题,是会电压不足掉电

刚才没看仔细,

我的台电平板USB3.0  实际是2.0的

你带450--500毫安,如果正常(4.8---5V)那多数可能就是这样的,厂家忽悠
500毫安带带东芝的机械移动硬盘OK ,我一直在用
不放心哪就买个带电源的线或USB Hu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没看仔细,

我的台电平板USB3.0  实际是2.0的

这台出问题的,之前长时间Vl716固态硬盘盒WTG稳定使用,USB3.0绝不会假,速度很快很稳定,出问题后第一张图片是U盘正常时显示的,过会儿就可能断电,另外找来没问题的用Vl716固态硬盘盒WTG很稳定,用图中3281 128G小胖子U盘也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没看仔细,

我的台电平板USB3.0  实际是2.0的

上一张这个口当时没有坏时的测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张这个口当时没有坏时的测速

谢谢分享

那就找找主板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