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车削中心TR增量旋转编码器CE65M拆解

楼主(2019-06-02):
公司一台国军的车削中心刀库报警了,总线一查TR增量旋转编码器掉站。          拆!

外观上完好无损,总线掉站

模块设计,屁股是总线收发器,可以跟前边编码器部分分家。屁股后有个小窗口是总线状态显示灯。

前半截分家

屁股里面一根扁平排线插到白插头上,要特别注意不要一下给扯断了。

一不留神就扯断,虽然我这个是坏的,也还得注意一点,不然显得太业余了。

各个板子之间都是插针连接的。拆掉两侧两根细长的固定螺丝。它稀里哗啦就散架了。

两个杆子抽掉就散架了。不过不用担心,插针是防呆的,不会装错。

其中有一条排线是飞过中间一块板子的。

仔细看编码器的码盘

码盘的读取装置,下面半球的是聚光镜,上面小片的是固定光栅和光敏元件。

那些电路和单片机我不是很明白。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
有一组小齿轮组成的减速机构,只有增量编码器才有这个部分。这就像水表的减速机构一样,记录这转了多少圈。

因为码盘转过360度之后又回到零位,它无法分辨是361度还是1度,所以呢,增量编码器有减速机构,通过一些减速齿轮带动磁力齿轮,板子上的磁敏元件感应磁力齿轮的组合判断圈数

看到中心轴上的黑色齿轮么,就是跟这个减速部分连接的。

我这没有特别的工具,这个螺丝拧不开,先不拆这一块。

其他的电路部分,说不上是什么作用。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应该是绝对值编码器吧

网友:
貌似很精密的样子。

支持一下。。这些东东配上 工控系统,那是老值钱了。

网友:
开眼界了,工业产品的设计与制作比民用的要好很多啊。

网友:
好复杂,多层板,貌似还有N片mcu,这玩意怕不是要贵上天去。

网友:
看码盘是绝对值编码器,齿轮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网友:
ce-65-m是绝对值的,增量的码盘就是两层线,还是带z信号的,只有a,b信号的话就一层线

网友(2020-02-06):
谢谢分享,好高级的玩意

楼主:
台湾的代理商给的发票一万三千。也不知道是贵了多少。

机床是在保修的,必须买它原厂配件。台湾过来人上门换。

网友A(2022-11-19):
没想到里面这么复杂,很古老的设计了,现在的工艺估计可以精简到2块-3块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里面这么复杂,很古老的设计了,现在的工艺估计可以精简到2块-3块板子了 ...

200几年的台湾友嘉车床,也不算太老。台湾机床也是就生产个本体。轴承、滚珠丝杆、数控系统、电机、编码器全部都是外采购日德产品。我们这款就是购买的全套德国技术图纸,台湾生产组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湾的代理商给的发票一万三千。也不知道是贵了多少。

机床是在保修的,必须买它原厂配件。台湾过来人上 ...

配件比较宰人,工业品附加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件比较宰人,工业品附加值高

其实就是德国买的台湾佬也就是倒一遍手而已,因为买了原厂延长保修,必须得他们的售后来修。

这个东西其实是自己使用不当坏的,机工打扫卫生把大功率吸尘器插到照明灯插座上给控制电源搞烧了,然后编码器就掉站了。 如果正常自然损坏,保内是免费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