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太阳能念佛机加USB充电接口

楼主(2019-06-02):
单位一女同事(老公是某局局长)拿来一个念佛机,不响了,让我修修。这机器设计绝了,只能靠太阳能充电,没有额外的充电接口。这要是南方阴天半个月,电池电很快就跟不上了。再说谁成天拿着念佛机在大太阳底下呆着。

曲目还不少

看这里实际预留了安卓充电口,只是没装配件

测量电池,两节总电压2.1874V

先用稳压电源补电

还是增加充电口是王道

安卓口通过两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降压限流

充电中,电流控制在0.1A左右

最后测了一下太阳能电池,空载电压还挺高。只不过光靠太阳能,得多久能把电池充满啊。

网友:
设计的镍氢电池  ,不怕亏电 ,有光充了再听 。

网友:
这货就是靠太阳能啊,扫墓的时候看到很多

网友:
看来该局长没有对家属进行正确的政治教育
木牙膏了,等

网友:
沃去!这货里居然有个16M的内存!牛x了!

网友:
这都有太阳能的了

网友:
居然没事听佛经,是保佑自己不被双规么

网友:
没看到存储芯片,也没看到存储卡和U盘。

网友:
心中有佛,就会佛光普照。佛光普照,佛光电池就产生电流。。。。。

网友:
貌似这个机器还挺正规的,至少零件都摆正了

网友A:
这应该是从公园捡到的,中间那个圆洞是用来放柱子插到地上的,深圳这边海边公园有好多

网友B:
这种不好换内容,还是插卡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从公园捡到的,中间那个圆洞是用来放柱子插到地上的,深圳这边海边公园有好多 ...

嗯,连包装盒说明书一块捡回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好换内容,还是插卡的好

可以换内容的,插数据线连接电脑--拨后面的开机和播放键电脑就会识别到--然后就可以换内容了---以前接过一个活(给几百台这样的机器拷贝客户指定的内容)

网友:
局ZHANG,亏心事不少啊。听这个为了求安慰。啊咪陀佛

网友:
这个都太阳能的~

网友C:
有一次楼下邻居半夜把这东西方窗户外面了,而且还是开的循环播放声音很细小呜哩哇啦讨厌的很。

网友:
现在竟然可以强迫太阳念佛经了,厉害!

网友(2019-07-21):
祭扫的时候经常看到,防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次楼下邻居半夜把这东西方窗户外面了,而且还是开的循环播放声音很细小呜哩哇啦讨厌的很。 ...

还有那种生日蜡烛,会响的那种,不知道谁用完直接扔了,好几天电量貌似都不见减的,实在受不了下楼顺着声响找到跺碎扔垃圾箱,这下清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