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波炉点焊机

楼主(2019-06-02):
几年前在一个坏的进口微波炉上拆到了一个变压器,一直在家里吃灰,最近想弄个点焊机,然后就开工了。

    绕好了, 暂时是这个样子,测一下绝缘,身边只有一个小表,最高只能到20m,初级20兆欧以上(表最高只有20兆)次级由于只包了黄蜡管,所以只有10兆欧,等差不多了再弄点绝缘漆进黄蜡管,通电正常,电压4.2,线头用200安的开口冷压端子。

楼主:
作死短路了一下,普通的房门球形锁钥匙,一支坏的螺丝刀,一颗螺丝。

之前没有加负载之前一切正常,作死之后,变压器通电瞬间会有个小小的响声,类似“叩”的一声。响的那一瞬间磁场也很大,小的铁器贴在变压器上面反复几次会被充磁,求大神告知响声的原因,(我用的是60A的固态继电器加成品控制板。通电时间最小0.1秒)

网友A:
还没有完工就发贴了?

网友B:
把次级的线塞进去再焊接多好啊

楼主:
用的是旧的音响线,用了八根并绕。原谅我设备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完工就发贴了?

一边做一边发,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次级的线塞进去再焊接多好啊

我也想绕了次级再焊回,但是设备和技术有限啊

网友:
期待竣工照片

网友C:
都拆开了,应该绕好次级再焊接,会省很多力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绕了次级再焊回,但是设备和技术有限啊

焊机都有了,台钳一般会有吧.没有的话用大石头压住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机都有了,台钳一般会有吧.没有的话用大石头压住也可以啊.

焊机是朋友维修店里的,去他店里焊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旧的音响线,用了八根并绕。原谅我设备简陋

单股线径在2.2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拆开了,应该绕好次级再焊接,会省很多力气

普通电焊机发热量大,容易把黄蜡管外面的胶皮烫糊

网友E:
有响声可能变压器内部有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响声可能变压器内部有短路了

应该不是短路,测绝缘有6兆欧

网友:
淘宝成品好像是228元到手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