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也可以换电容打磨了?

楼主(2019-06-02):
转自外网,作者称ZT109电压读数要5~10秒才能稳定,测量了DC电路,噪声尖峰达到30mV

原机100μF电解电容ESR为1.4Ω,

更换为100μF 0.4Ω低ESR电容,并在空置的C14、C15、C16焊盘处,分别焊接0.1μF、1μF、10μF贴片电容:

此时测量DC电路,峰间值降到8.5mV,同时减少了大量高频噪声:

测试将100μF低ESR电容替换换为1000μF低ESR电容后测试,峰间噪声降到3.6mV:

1000μF换3300μF效果已不明显,故保留1000μF。至此,噪声从30mV降到3.6mV。

ZT109等万用表基准电压芯片为1.2V的ICL8069,使用了0.1μF的退耦电容,但官方手册中推荐值为4.7μF:

由于没有4.7μF贴片电容,原作者并联了两颗2.2μF电容

作者声称读数立即稳定,并进行了精度对比

以前只知道音箱换电容打磨,万用表也可以?
翻阅了原文下面的评论,似乎后期版本改善了该问题,基本1~2秒就稳定读数。有条评论说只更换0.1μF的电容为4.7μF即足以提高读数稳定速度。

网友:
读数稳定时间貌似和电源纹波关系不大,基准的退耦电容一般来说不能用mlcc,没有这块表所以没啥发言权,理论而已

网友A:
以前只知道音箱换电容打磨,万用表也可以?
  当然可以啊,只是结果不知是什么、、、、鸟。

网友:
这个一直流稳压电路,电容几乎没有多少波纹电压,普通电容即可胜任。换电容后效果真的有这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只知道音箱换电容打磨,万用表也可以?
   当然可以啊,只是结果不知是什么、、、、鸟。 ...

想起来是有换积分电容的,但滤波和退耦没听说过,手里AV4有俩杂牌电容,应该是滤波

网友A:
 换晶震啊,可以提高精度,但要换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晶震啊,可以提高精度,但要换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的。

换8兆能不能超频

网友:
又见牛屎,败兴

网友(2022-07-10):
以前只知道音箱换电容打磨,万用表也可以?

网友:
按高频电路的整法,换电容,做屏蔽盖,换温补晶体!性能可以要好点哦

网友:
主芯片内置DC-DC升压,加装钽电容是可以降低电源噪声,至于提高多少,就难以量化了

网友:
改善了DCDC,可能有少许改善。

网友(2023-05-19):
不知道zt219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