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OPPO 5V4A充电器拆解,发现不明金属

楼主(2019-06-02):
做工不错,应该没有添作料的必要,却偏偏拆到个不知何方神圣的金属块,大神请指点是什么?为何?下面按发生的过程拆解

外观高度一致

硅胶引线

内脏整体可晃动,但不能徒手取出,貌似有胶粘

钳子强力拔出,原来这个地方有胶粘着电路板的“元件”和外壳

A、B电路板,通过隔离支架内的飞线连通

光耦型号

夹层里的插脚元件

担心开始强拆取内脏时,会不会损坏胶粘的元件,一看,意外了。下面是金属块的发现过程

直到取下来,都没看到哪有引脚

确认没有引脚

汇报三围

材质特征

这种做工,按理没必要配重呀!

忠实记录过程,欢迎指导、探讨。
谢谢你路过!

网友:
这起到过滤信号,或者屏蔽的作用

网友:
是不是配重,再拆一只就知道啦!

网友:
确实奇怪,拆另外2个看看有木有这玩意

网友:
想起了那个塞了很多螺丝的鼠标

网友:
看到过别的拆的和你这不一样,感觉上讲配重的不会是真的!正经厂家谁会画蛇添足!

网友:
看内部是真的,但这配重,奇怪了

网友A:
这是核原子,楼主小心了,赶快买个测量仪器测下,以前不是有个人捡了个核原子后来死了的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个头有点大。

网友:
再拆另外两个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核原子,楼主小心了,赶快买个测量仪器测下,以前不是有个人捡了个核原子后来死了的 ...

乌鸦嘴,危言耸听自己要走稳了。即便玩笑,也得弄清你指的那个叫放射源,自创个“核原子”概念,当自己是物理学家了

网友:
是不是给外部某种充电头吸附固定用的?另外这个CRE6208和TXH203H可以直接代换,只是5脚多加一个680P的电容。

网友:
是为了节省胶水,用铁块填充空隙而已。你可能会问,怎么不用其它东西填充?综合下来用铁块成本最低,直接冲压最快,塑料要开模注塑,长条状的也得切割,木头也得切割加工而且易燃,水泥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看着不像正品啊

网友:
谢谢分享。。。。送去化验,看看是否有Au原子在里面。。。。。

网友:
没有明显损坏,可尝试修复一下。

网友:
应该是高仿,做工还行,最后发现重量和正品差一点,于是这个铁块就来了。

网友:
看着挺正规,不过好像是高仿货色,然后你懂的

网友:
先看下接口,一般正品的OPPO闪充VOOC是特制接口,MTK高通FCP快充是通用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