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红木用什么工具分割、加工?

楼主(2019-06-02):
今天朋友给我拿来一块红木,太硬了,我用砂轮也打不动,用什么分割?我没有车床,有懂的朋友指点一下,做几个烟嘴?还是做什么用还没有想好

楼主:
我对红木也不懂,血红色的那种,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

网友:
用带锯机,木工用的

网友A:
现在不流行车珠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流行车珠子了?

手串有几个,最喜欢的还是珠子比较小的红木的和凤眼

网友:
用专业的木工设备加合金锯片可以搞定!

网友:
砂轮机当然不好用,对付木头,钢锯都比它好用。

网友:
烟嘴而已 手刀一点一点削吧 你觉得硬是你刀磨的不行 分割小块手握半根锯条就行

网友:
同推荐带锯

网友B:
锯开用木工圆盘锯,小的钢锯手工就能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开用木工圆盘锯,小的钢锯手工就能锯开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木工锯,木工挫...,总之不用对付钢铁的那套。

网友:
开长条的话,如果你的料比较厚,超出台锯片的切高,那也没事,超过两倍不太多也没事,不过是锯两刀然后再拿手板锯补一刀。薄料等于没说。带锯那东西比较危险,反正我是碰到过拿厚料去找人帮忙,给钱人家都不愿意搞,说是木头太硬他伤锯条。么蛋。劝你不要用角磨机,尤其是不要用它上个锯木片去切,非常危险的。云石机也是不要不要的。更危险:)

网友:
小就用钢锯,可以纲锯开

楼主:
昨天,让别人加工了两套珠子,留了一个烟嘴的料,要是开始好锯,也就锯两个烟嘴丢掉了,看加工的过程,硬度很高,打到600目就很光亮了,直接上了2000目打了打,回家盘了盘,加出现黑红色了

补充内容 (2019-6-18 15:57):
感觉做珠子的话,很漂亮,就是分量不是很重,做了一个烟嘴,一头按了过滤的,一头镶了一小段铜管,很漂亮。手电钻打的略有点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让别人加工了两套珠子,留了一个烟嘴的料,要是开始好锯,也就锯两个烟嘴丢掉了,看加工的过程,硬度 ...

黑红色其实就是你的汗水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