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码之家的好礼,试用安泰信ST-60焊台

楼主(2019-06-02):
接到试用申请通过后没两天,就有一个大箱子送上了门
结果,收到礼物的时候正好在值班,下班回家,发现礼物已经到啦!
包得严严实实的一个箱子

就是安泰信的原包装,个头可真不小
感觉我不是收到一个焊台,而是收到一支热风枪啊

包装箱上面的标签,验明正身,这是焊台发货无误

拆箱
首先看见的是一册说明书,数码之家的LOGO
底下是厚厚的泡沫棉

说明书一本

里面夹着合格证

继续拆箱,之所以会用这么大一个包装
是因为里面厚厚的防震材料,焊台的每个部件都单独分隔出来
这么厚实的包装,应对快递的分拣应该绰绰有余
这一点,应该说厂家还是用心的

一件件拿出来,手柄一把

电源线一根

烙铁座+清洁海绵各一个

最重要的,主机一台!

先拿主机亮个相
正面,简单明了
上层正中央,是液晶显示屏,可以显示焊台的实时状态,温度,设置信息
中间标记有123的3个钮,是温度预设键,可以分别设置你最常用的3档温度,快速切换
下层,左边是手柄插口,中间是电源开关,右边,是温度设置,可以调节烙铁温度

背面,3孔带保险的电源插座,适用国内的220V 50Hz供电制式
铭牌表明了焊台品牌,型号,电参数
还有一张防伪刮刮卡,毕竟焊台这东西,山寨的不少

肚子,异常的简洁
4个胶垫,4颗固定螺丝,仅此而已

通电,没有插手柄,主机显示错误代码

既然拿出来了,当然要拆开看看
说明书上标记了拆机方法,拧开底面的4颗螺丝即可

主机为上下分体,没有什么卡扣,榫卯
我喜欢这样的设计,维修起来非常省事,方便拆解
毕竟,焊台面对的用户都是专业人员,在工业应用场合,工作强度应该还是很大的
要易于维修

内部异常简单,一个大头的是主变压器
为烙铁提供电源,这是低压烙铁,不直接使用市电加热烙铁头

仔细看看,这个变压器做工不错
铁心厚实紧密无锈斑,浸漆均匀平和无遗漏
标识清晰,螺钉紧固
通过绝缘层间的缝隙可看到绕组
很粗壮的铜线,看起来至少1mm以上

测量一下铁心尺寸,总感觉60W的变压器,这尺寸,有点小啊

转过来,哎呀,人家变压器上贴着参数呢
仔细看看,输出3线双电压,次级26V,中间有个12V抽头,电流2A,自带125℃温度保险
可是,按这个参数计算,变压器的容量可是52VA 和标称的60W可严重不符啊
不过,要说焊台是间歇工作的,不可能一直满功率工作,也情有可原吧
这一点,还是要批评

再看看其它的部件
走线,都采用接插件连接
接插件上,都配有绝缘护套
试了试,非常紧,很难拔下来

走线上,都有一层耐高温套管,为了防止滑动,还特意用轧带固定

上盖上面,主要集成了主控电路
PCB用4颗螺钉固定,电源开关是独立的,直接分断高压

经过拆解发现,要想拆下线路板,必须焊开手柄插口
那就先不往下拆了,暂且留用
PCB背面没有元件,但是可以看到标有各种测试点位
以及串口等接口位置
线路板上还专门标注了型号表,似乎80W和100W的另两款产品和这个60W的用的同样的PCB
估计就是MCU的固件有所区别

把主机装好,再来看看手柄
手柄上面大字标注了手柄型号
这样可以区分不同的手柄,因为这焊台还有80W和100W的
虽然没有见过,但如果60W的手柄错插到了80W的焊台上,会不会出问题?

测量一下手柄线长,尺子,是1米的,线还没完全展开,应该说,线长在1.2米左右,这个长度足够用了
线的材质较软有弹性,似乎是硅胶线

头上套了一个胶套,用来保护尖端
保护措施,还是很周密的,即便放在塑料泡泡棉里
也要防止烙铁尖乱扎

烙铁头,是尖头的T900-B烙头
已经上好锡了

手柄线插头,5针,2针加热/测温,2针振动开关,1针地线

手柄体,在握持部位,用的是胶质材料防滑,易于抓握
这个胶体部件稍有粗糙,边角毛刺较多,不过是软的,不扎人
加工精度这一点,还有待提高

手柄的拆解,也非常简单
拧开两个螺母就可以了
第一个螺母,用来固定烙铁头和紧固套管
第二个螺母,用来固定内部电路发热芯

拧开固定座,即可抽出发热芯和内部电路

发热芯为陶瓷构造,双线结构,内部集成测温热偶
和T12一样的工作原理

直流电阻10.4Ω,如果26V输入的话,按公式计算正好60W功率
但是,算上线损等损耗,肯定小于60W的功率

接线的PCB
很奇怪的是,发热芯的一端,采用螺丝接线柱固定
另一端,却是焊接固定,不知道为何
这样,如果需要换芯,无疑还需要动用另一把烙铁
如果都采用接线柱固定,那无疑会方便很多
线路板右侧,还集成了振动开关,可以让焊台进入睡眠模式

背面,没有什么特殊的构造,线摸起来较硬,似乎是特氟龙的高温线

线路板尾端的线卡,尾端,往往是手柄最脆弱的地方,长期移动抓拿
手柄尾端出线处很容易受到损伤

当然,还有一个虽然不起眼,但是很重要的结构不能遗漏
这就是接地触点,在这里,它使用一个弹簧作为触点
当盖上固定座后,弹簧的作用有2
一是压紧固定座,起到防松的作用
二就是弹簧会和发热芯套筒接触,起到接地作用
焊台上特别标注了ESD SAFE

主机手柄都看完了,还有一个部件没有露脸,那就是烙铁座
当然也是随机附带的部件,这是手柄平时休息和清洁的地方
自然也要拿出来
黑色的烙铁座,沉甸甸的金属构件,磁铁不吸,应该是铸铝的

尺寸,应该算毕竟小巧的

附赠的海绵,说明书里是有这个附件的,焊台的烙铁头,不像过去的紫铜头
紫铜头氧化了用小刀刮,焊台头脏了海绵擦
为什么,因为焊台的烙铁头现在都是涂层的
前面吃锡的部分专门有特殊涂层,涂层用刀一刮就完蛋了
这个烙铁头也就报废了,人家涂层设计就是耐高温的
如果温度过高锡都氧化了,用海绵沾水擦擦就又亮了
再蘸点锡吃上就恢复如初了
这海绵很软,不像以前有那种类似软木材料的海绵,比较硬

烙铁座的底部,是一块铁板,用两颗螺钉固定,
必要时可以拆下清理里面的锡渣垃圾什么的
美中不足的是,烙铁座是金属的,但是却没有一个软质的垫脚
直接放在玻璃台面上掷地有声,咣咣作响,移动的话会发出金属磨玻璃的吱吱声令人不爽
这是个小细节需要注意

手柄插回烙铁座的样子,毕竟是专门配的,尺寸很好,角度适中
便于随时拿起操作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有时候烙铁如果一下没插到位,那又可能就会滑出来
没烫到操作者还好,但是殃及周围物品可不是好事,十分危险
最早我有一个弹簧圈那样的烙铁座,就存在这个问题,插不到位的烙铁,很容易自己滑出来

烙铁座前面的缝隙,要比烙铁发热部分窄
即便一下烙铁没插好,也不会滑出来,十分安全

组装起来,嗯,正常工作

至此,拆解工作可以告以段落了,工具趁手不趁手,还得用了才知道
这两天,抽空焊焊东西,看看这个焊台性能如何

楼主:
焊台拆完了,该用起来试试了
先说说焊台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和普通烙铁有什么区别不一样
窃以为,焊台就是高级一点的烙铁,都是用来做电子焊接工艺的工具
靠发热熔化焊锡进行工件的焊接
焊台的高级之处在于引入了反馈环节,得到了一个恒温功能,温度可控
拿普通烙铁来说,比如一把20W的烙铁,只要你插上电,那它就是20W功率
你不焊也是20W,焊小件也是20W,焊大件也是20W,一成不变
这样虽然简单,但是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烙铁的温度,会随焊接情况随时变化,比如空载的时候,烙铁可以烧到400℃
此时,散热功率和加热功率平衡,温度不再变化
当你焊接时,熔化焊锡,连接线路都增加了散热,可能此时烙铁温度就只有300℃了
仍然高于焊锡熔点,因此,你还可以继续焊接
但是,如果焊大件的时候,散热功率太大,超出了烙铁的加热能力
那烙铁温度就会进一步降低,低于焊锡熔点时就没法再焊了,那怎么办,只好买功率更大的烙铁才行
可见,没有恒温功能的烙铁是有缺陷的,焊大件需要大烙铁,如果不焊接了,温度过高又容易造成烙铁头氧化烧死
并且,烙铁一直工作在加热状态,也不利于节能

这是10多年前在中关村花12元买的烙铁,20W功率,上面斑斑驳驳

这是焊台的参数表,我这个是功率最小的ST-60

比较一下双方的加热头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可以看出,普通烙铁的加热芯比较长,焊台的加热芯比较短,烙铁头也是一样
焊台的发热部位主要集中在陶瓷发热芯的前端
这样,可以避免热量的浪费,把热量集中到烙铁头上去,更高效的利于热能

是不是这样呢,用热成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焊台的发热芯很集中,前面烧到快200℃了,后面可以用手捏着

焊台的升温速度,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情况
对于我那把普通烙铁来说,从通电到正常焊接,至少需要2分钟的时间
而这个焊台,从开机到化锡,也就15秒,人家还是恒温的,化锡了就能焊
这是热像仪录下的加热芯温度变化,温升速度还是很不错的

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焊台会自动调整加热芯功率,保持温度恒定
显示屏上有一个功率大小模拟条
现在设定200℃,已经达到了该温度,加热功率很小

把加热芯泡到水里模拟散热加大,立刻进入了满功率模式,以保证烙铁头的温度

然后测试一下焊台温度是否精准呢
用热电偶测试一下,话说温度的精确测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烙铁来说,知道一个大概齐就可以了
焊台显示200℃,实测217℃

焊台显示300℃,实测303℃

如果长时间不用烙铁,那么,焊台还会进入休眠模式,此时,温度会降到150℃
如果动一动手柄或者按动按键,都可以唤醒焊台,进入工作模式
需要吐槽的是,手柄的震动开关,实在是太太太太太灵敏了
灵敏到了什么程度呢,我掉了一块橡皮在桌子上,就把焊台砸醒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按动按键或者拿起手柄唤醒,直接敲一下桌子就可以了
进入休眠模式的焊台

再来说说焊接的情况,先找了几块板试试
说起焊接感受,自然要比普通烙铁使用舒畅
首先,温度可以随意调整,避免烙铁头长期不用干烧氧化擦洗的烦恼
其次,恒温功能,功率自动调整,焊接大焊点不费劲

对于一般的小焊点来说,焊台焊接,和烙铁焊接的差别不大
烙铁头也很好用,氧化了没关系,用蘸水后的海绵一擦就光亮如新了
然后蘸一点锡,该怎么用还怎么用

但是对于稍大一点的焊点,比如这个SMA座,散热器的固定桩
用普通烙铁就有些吃力了,对于焊台来说,不是问题,直接焊过去搞定

原配的尖头焊嘴稍显粗壮,焊接TSSOP封装的元件就稍显吃力了
这是和HAKKO T12相比,用更尖的T12焊TSSOP元件更轻松
当然,这可以通过换头来解决

最后,说说使用感受,先从优点开始
1、从效率来说,焊台的工作效率无疑要高于普通电烙铁,更利于节能省电
2、温升快,回温迅速,温度稳定性高,大小焊点以及一些小型金属构件焊接都没问题
3、手柄低压供电,带有故障检测功能,可减轻不慎烫伤线路导致漏电短路事故损失
4、有防静电功能,对于大量CMOS器件来说无疑是必须的
5、维修方便,有多种不同型号烙铁头可供选择
6、从做工来说,比较扎实精致

再说说缺点
1、变压器容量偏小电压偏低,虽然是间歇工作制,但还是有偷工减料嫌疑
2、震动开关过于灵敏,不利于节能环保

从整体感觉来说,还是很满意的,无论是做工还是使用感受,都更提升了一个档次
看了看配件,各类焊嘴烙头种类丰富,更换也方便;400元左右的售价可以接受
站在无线电爱好者的角度来说,完全能够满足日常制作中的各类焊接需要,如果在专业应用场合,没有实践不敢妄议

感谢数码之家提供的试用机会,感谢安泰信公司提供试用产品

完,谢谢观看!

网友:
唔,看起来尺子是宜家的那个纸尺子。

网友:
看起来很一般了。不稳定

网友:
60W烙铁头的功率,变压器间歇工作超载一些不是问题,

网友:
没条件试用

网友:
申请了没有中奖

网友:
唉,木板不给送

网友:
二线烙铁芯的两根线有一根是不沾锡的。所以得想办法连接。目前我见到过的有两种方法,一是楼主拆解图里的螺丝压接,另一种是在不沾锡的那根线上压一个铜质的可焊接部件。我个人喜欢螺丝压接的方式。

网友:
变压器功率 应该是26x2+12x2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