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接法是不是特费电?

楼主(2019-06-02):
电表快找不出原因

网友:
乱七八糟的,先整理一下

网友:
互感器电表  电量应该是多少比多少

网友:
一句话的考试帖

网友:
下面小保安器的进线不过互感器接下面粗线分支一起呢?玄学

网友:
穿洞就得付费啊!除非任性不穿

网友:
接法没问题,ct貌似是150/5?电表底数*30就是实际用电量了,至于准不准可以做测试,拿个固定功率设备开一小时用了多少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会觉得特费电?

网友A:
你是怎么感觉费电的哈?这接法又没错,只是不规范而已,相线颜色都没区分哎~

网友:
这整个接的相当不规范,也是没出事没人意识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感觉费电的哈?这接法又没错,只是不规范而已,相线颜色都没区分哎~ ...

下边小三相接了个洗车机,我感觉穿过互感器的话会费电些吧。不如直接接到互感器下边或者是不穿过互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边小三相接了个洗车机,我感觉穿过互感器的话会费电些吧。不如直接接到互感器下边或者是不穿过互感器。 ...

不过互感器你就是偷电行为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互感器你就是偷电行为了~哈哈

他这个1.5(6)A的表,不接互感器电流大直接烧表

网友:
这是个二级表吧,一级表是不会让你在表前接空开的,费电可能电压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1.5(6)A的表,不接互感器电流大直接烧表

他说的是下面那个小三相开关下挂的洗车机,不是指电表兄dei~

网友C:
电压采样放在空开前啊,真够精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采样放在空开前啊,真够精明的

这样省电还是费电?

网友:
损耗都是你掏钱呗,不过应该了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