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维修一个广场舞大妈音箱/太阳升/型号F660

楼主(2019-06-02):
我看到这个手提音箱设计的还可以,全塑料外壳比木的话坚固耐用,又轻便。收废品大妈说收的坏的问人修理要几十元太贵,只有卖废品了,我说你要用的话我拿走帮你修修吧,她说是自用,我就回去帮他修。拆开后发现是读卡器卡子松脱,USB插坏了。总音量电位器拨动有噪音忽高忽低,我当时喷了清洁剂没更换。我从充电宝尸体上拆了个USB母头焊接上,用扎带和热熔胶固定好,找个1G的TF卡拷了2首歌进去,试机蓝牙、收音机、插卡,插U盘,蓝牙都正常。当时修了一个晚上。当时没找到9V电源,我就用6V充一晚上,第二天交给她告诉她捡个9V的电源用。她很开心的表示感谢给我买了瓶红牛。没几天又告诉我电池不行,要充电才能用,音量也有问题,我说再帮你修下吧。这次看他找的是6V500mA的变压器充电,电池仓独立设计,里面有铁壳,外面是铁盖,这个设计比较方便维修又安全。里面是2节18650电池串联供电,并联充电。测试电池一节3.6V,一节3.1V左右,立即拆了保护板,从拆个品胜10000mAh充电宝型号TS-D18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234
里拆2节出来更换。这个串联电压8V多,单节4V多,并更换总音量电位器,装好电池,保护板没激活,用6V电源激活不了的。我找了个学习机上的9V-600ma的电源激活后开始测试都正常,充电睡觉,明天交给她。拆个品胜修完这个打字发帖,又是一个晚上过去了。。
正面,功能微动开关按键

后面,充电是绿色,满了红色,注意事项下面是2节18650电池。

上面

侧面收音机天线

套筒拆装电位器螺丝很好用

拆开看到前面控制板背面和喇叭,小喇叭的电容很大个,第一次见这样设计。

读卡器和蓝牙,我上次用扎带固定

功放板正面,最上面总音量电位器更换。

网友A: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前几天也买了个音箱,电池是内置的,也没有拆开看是一节还是两节电池。

楼主(2021-01-20):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前几天也买了个音箱,电池是内置的,也没有拆开看是一节还是两节电池。 ...

大妈用着喜欢说音质好呢

网友B:
免费换件维修?看情况你从大妈哪里得到过不少好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妈用着喜欢说音质好呢

一瓶红牛不够吧?起码一件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费换件维修?看情况你从大妈哪里得到过不少好处吧

熟人的话,又听到家庭情况,有时候就当做慈善,她卖给我只会给她增加收入我给的高。而且没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瓶红牛不够吧?起码一件才行啊!

我又不是开店维修的,别人要几十她都舍不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