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造小米无线开关,想利用Arduino来控制,遇到些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9-06-02):
因为米家没有开放对应的api
目的希望利用Arduino写程序控制这个米家无线开关,

思路:拆开焊接上了两根导线,希望用继电器来模拟按键。

但是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本人经验不多,无法理解很多问题背后的原因,所以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下!谢谢!

问题手动短接两根导线,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但是我利用Arduino对继电器进行控制,继电器闭合的时候是有声音有反应的,我也要用万用表测试过是连通状态,有时候小米的开关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时候就不成功了。有人能分析下吗?按道理来说只要继电器闭合了不是应该就是相当于两根导线短接了?还是背后还有什么电压电流的什么我没考虑到的?能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 按压时间  会不会是你继电器动作时间太快了  延长一下接通时间看看

网友B:
会不会是继电器品控有问题,可以考虑并联多一个继电器再测试下....

   一楼说的,触发时间:我记得,单按与双击,长按可以分别对应不同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 按压时间  会不会是你继电器动作时间太快了  延长一下接通时间看看 ...

这个是有考虑到的,我有延迟500毫秒或者1秒都试过,其实偶尔是ok的,但是有时候又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继电器品控有问题,可以考虑并联多一个继电器再测试下....

   一楼说的,触发时间:我记得,单按 ...

时间方面是考虑到的,双击单击都是有成功的,只是偶尔又失效了。
品控方面,暂时应该也排除了,有试过两种继电器了(包括光耦的继电器有弹片的那种,另外一个是固态继电器),好像都是不稳定,按道理来说,应该是闭合就是一个物理短路?还是我对继电器的认识还不够?

楼主:
有高手帮忙分析下吗?或者提供个方法我去找找问题?用示波器可以分析吗?

网友:
并个0.1的小电容试试。

网友:
可以使用光耦 around 控制时  延迟300ms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继电器话容易对无线开关产生干扰,我有改造过遥控器,我处理的方法是使用光耦进行控制为arduous是输出5v的所以光耦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加一个220r的电阻
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5344&extra=

网友:
光耦隔离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