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教一下这种LED灯板能自己修吗?

楼主(2019-06-02):
就是这种帕泡射灯中的LED灯板

网友:
能修啊,,只要能找到对应的 灯珠 换上去就可以

网友:
这应该是1瓦的LED灯珠

网友:
如果没有同型号灯珠的话,把坏的灯珠短接就行了。

网友:
能不能修,看自己的手艺和工具,还有配件。

网友:
没有不能修的家用电器。这种灯如果只是烧坏一两颗灯珠,直接短路坏灯珠即可;如果坏得太多,找同等功率的灯珠换好即可。不过,换灯珠要一定的经验与技术,如果对电子器件一窍不通的,还是不折腾的好。

网友:
必须可以修

网友:
没有热风焊枪就找个电饭锅加热盘,干这活好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