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T12,烧管烧的真心疼。

楼主(2019-06-03):
在坛友@swigon 出蹭了几张pcb,做个T12玩玩。

听坛友@swigon 说MOS管是P沟管。我就拆玩电动车充电器,锂电池保护板,电源。收到半斤N沟管,一个P管都没有 。像我们DIY玩家怎么能半途而废?所以叫万能宝送10个管上门。

到手装好,一通电。咦?怎么红灯不闪,就常亮?T12你怎么红了?赶快断电万能表一测,晕MOS全通了。先怀疑下手工,检查没问题,再来。管报告我就剩两个兄弟了,快住手。

这回开始怀疑电路了,比这电路图开始检查,没问题啊?收摊吧!上床躺着没有瞌睡,一想不行还是要搞定它,不然这绝对睡不着。

开始分析电路没问题是不是MOS用错了,可我不懂这啊。没办法上假药网查资料去,发现文库有一篇文章《MOS管电路工作原理及详解》不错学习吧,最后再查一下MOS管的pdf文档。晕MOS管脚错了,MOS管1脚是G极;2脚是D极;3脚是S极。原来坛友把G极与D极画反了。知道原因就好,马上装上。正常了红灯正常闪烁了。

今天白天起床又来测试,又出幺蛾子了。昨晚做的板温度起不来,手摸有烫感就是温度不起来。检查发现358没有给控制信号,只有没有温度时有控制电压,358换过,相关控制电阻也检查过,找不到原因,没招了求大神指导。

下午重做一个,一次搞定没问题。昨晚那个真的没招了。

@390376626  MOS管一定要注意了。

原理图

版型图

第一个

质量怎么好的版都搞成这样了,可想多少有惨烈。

第二版,看看MOS这腿多风骚。

第二版,看看MOS这腿多风骚。

第二版,看看MOS这腿多风骚。

简易的测试方法

网友:
论坛上不是有别人画的板子么。

网友A:
24V过来7805压降过大不发热吗,最好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过来7805压降过大不发热吗,最好加个电阻

这个还真的不热,我没有感觉到他有温度。

网友B:
之前没发现这个错误?

网友:
我买的元件明天到,你搞好,我再开工,以免浪费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没发现这个错误?

蹭的别的坛友pcb,mos当时并不懂。后面学习了才知道。

网友:
那mos管尿急了

网友:
都怪我没好好检查,爱慕骚瑞····!

网友C:
你那个固定电线的胶是啥胶?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固定电线的胶是啥胶?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DIY玩家都知道,热熔胶。我是用热风枪吹得。

网友:
分立元件,我水平不行,入手了两块控制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Y玩家都知道,热熔胶。我是用热风枪吹得。

吹的漂亮。。。搞得我还以为是什么新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过来7805压降过大不发热吗,最好加个电阻

仅仅为运放358和LED指示灯供电,7805的输出电流应该没超过10mA,不应该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的漂亮。。。搞得我还以为是什么新玩意

  没有胶枪,就要这招,比胶枪牢固一些。

网友D:
我买了个板子,输出短路烧mos了,也是找了N多板子.nnd,全是nmos,一个p的也没有.

网友:
元件都凑齐了,想搭棚一个T12可就是懒得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个板子,输出短路烧mos了,也是找了N多板子.nnd,全是nmos,一个p的也没有.

p沟管真难找,我把库存板子全拆了,一个都没有。

网友:
很强大,所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们只看到我面对一堆各种颜色的板子傻笑,没看到我的脑海里已经把他们组装到一起实现了什么神奇的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