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做的15V电源,给电脑多媒体音箱用的~

楼主(2019-06-03):
所需材料(刚好有一台拆的废旧组合音响)

所需的材料(之前急用整流二极管,先拆下来用)

需要的整流二极管(那钳子对付这些零件很好用)

压在一边固定(钳子是自动锁的)

加大电容(找不要的拆的)

焊接技术还可以吧?

实测,临近16V(晚上拍照,数字有点看不清)

THE END!!!

网友:
耐压是不是低了点,15v最好上35v的,看你的才16v,25v,小心放炮。1000uf也偏小,我的几w小音箱自带的都是3300

网友:
现在用工频变压器做电源的不多了,重,携带不方便。

网友A:
你的才16v,25v,小心放炮。1000uf也偏小,应该不低于22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才16v,25v,小心放炮。1000uf也偏小,应该不低于2200uf

不是~手头上有1000UF*2+2200UF*1+220UF*1,本机自带3300UF~(请参考我上面的帖子,就是给那玩意的)

网友:
太沉重了,手里的工频变压器都拆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