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电脑能否换固态硬盘

楼主(2019-06-03):
拆了发现跟以前的不一样,看整机

才发现把电池安上拍的照片没传过来,算了
cpu有点不理解

按理,cpu应该在上图的风扇位置,就是红字2的下边,或者在红字1的下边。那么这个橙黄色3表示的是什么芯片?

上图是WLAN的位置,图中还有两个一样的槽,一般还能插什么?

内存,下边红字的地方是插什么的?

一般每个空间都是一种专门的功能,第三张图黄匡位置是什么?上图是将这个放大了,比如黄字4这个是什么?不懂是集成块还是什么,类似有多孔的、外观感觉又有点比较硬的,就是鼠标里的(抱歉不知道是什么,集成块?)这个真心不知道。而红框我拔下白色固定销的是什么接口?
关键是硬盘

上图是取下硬盘左边是接口当然硬盘我反过来了,正常这面向下

硬盘座

上边是硬盘接口

楼主:
最想问的是,常见的IDE硬盘是针,插进去的,sata是另一个样子,这个第一次见,叫什么硬盘?
我本来想换成sata固态硬盘,还能不能换?

楼主:
按理,硬盘上标的就是SATA、7200转。可是感觉搞个固态怎么装?

网友A:
硬盘上的那个框架是能拆下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上的那个框架是能拆下来的吧!!!

刚才没想明白什么意思,重新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上的那个框架是能拆下来的吧!!!

谢谢,赶紧进去看看,刚才没想明白

楼主:
电脑在单位,昨天拆的,待会儿去重看

网友B:
这个硬盘应该有个转换头在接口位置,还可以更换mSATA接口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盘应该有个转换头在接口位置,还可以更换mSATA接口的硬盘~

是的,我刚刚拔下来,就是个普通的SATA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盘应该有个转换头在接口位置,还可以更换mSATA接口的硬盘~

我用橙色标注的3,这个样子的只见过cpu?难不成这个不是cpu?不只是个什么物件?

网友:
是戴尔的Lattitude E6220,我公司也仍然有服役的。

可以换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那个插头只不过是个90度的转接头,拔下来就行。

不能查MSATA的硬盘,虽然接口一样,但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橙色标注的3,这个样子的只见过cpu?难不成这个不是cpu?不只是个什么物件? ...

那是芯片组主芯片QM67,不是CPU,CPU应该是导管下面压着的那个~

网友:
价格32g固态装系统,其他你认为有价值升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硬盘上标的就是SATA、7200转。可是感觉搞个固态怎么装?

你们看不懂,硬盘上面还有个小塑料转接件,拔下来,插到新硬盘上,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橙色标注的3,这个样子的只见过cpu?难不成这个不是cpu?不只是个什么物件? ...

那个3是桥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硬盘上标的就是SATA、7200转。可是感觉搞个固态怎么装?

直接把机械代换成sata口的固态就行,其他的不用管。
机械硬盘上的什么转接件之类的全部挪到固态硬盘上去。

楼主:
这家看着怎么样?说的是MLC的。有没有朋友买过

网友:
那是一个硬盘转接卡,硬盘是标准的SATA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