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了个火践检测器

楼主(2019-06-03):
(图片)

网友:
看不懂,也不敢问。

网友:
三个管子的驱动我做了一个好像效果不太好,2个的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有空制作一个看看

网友A:
火践检测器
表示不懂是什么东西

网友:
火线检测器?

网友B:
是因为电费比较便宜所以叫火践(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电费比较便宜所以叫火践(贱)吗?

我猜想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火践检测器
表示不懂是什么东西

火线变化电场向外辐射能量被三极管多级放大信号点亮led: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线变化电场向外辐射能量被三极管多级放大信号点亮led

大概懂了
探针头绕几圈效果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
看了半天,原来是个感应测电B。

网友D:
我用三个管子试了,不灵敏,4个又太过灵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三个管子试了,不灵敏,4个又太过灵敏了

要用万用表测放大倍数,然后再给触发级一个偏转电压,最好是用9V电池,这样就不用偏转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万用表测放大倍数,然后再给触发级一个偏转电压,最好是用9V电池,这样就不用偏转电压了。 ...

大婶,我是小白,请问用万用表怎么测放大倍数,另外我用的是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三个管子试了,不灵敏,4个又太过灵敏了

四个其中一个e极串可调电阻调β

网友:
检测头加一个电感可以提升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