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 元作 』拆LED汽车大灯泡 !

楼主(2019-06-03):
『 元作 』拆LED汽车灯泡 !一枚LED灯泡

发光单元

上面有亮晶晶的发光晶体。一个灯珠上有三个。

驱动板

内部构造 。

铝合金散热

上面大灯珠

拆下来控制板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是不是该用驱动板点个灯看看哈哈哈

网友:
不是大灯,应该是倒车灯、转向灯或示宽灯。

网友:
这个不是大灯,这点功率做不了大灯~

网友:
这是流氓倒车灯~~

网友:
这种属于什么灯珠,用过,不是很亮

网友:
这么小的LED芯片,功率够不上吧

网友:
应该是倒车灯

网友:
生锈了,这个是铁的?

网友:
我估计一般0.5W,1W的话得需要散热结构和铜铝。灯珠好像是早期的COB特殊封装,荧光粉好少。

网友:
楼上说的都不对 这个是h8或h9雾灯用的 有可能是3000k黄金眼

网友:
驱动有点用

楼主:
和我想到一样,驱动有点用 ,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想到一样,驱动有点用 ,

修电动车哪里经常有坏灯,都是热坏led,驱动都好

网友:
这是进水了吗

网友:
灯可能还没坏

网友:
这是刹车灯或倒车灯,工作电流300多mA,亮度相当于12V21W白炽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