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外挂电池,改造一个微型入耳式蓝牙耳机

楼主(2019-06-03):
半年前买的一个蓝牙耳机,最近待机不行了,拆开一看,电池居然没有保护板,都怀孕了,手头没有一样大小的电池,就找了个行车记录仪上用的电池,改造一个外挂电池版的微型蓝牙耳机,这一改就不微型了,哈哈哈。

这是官网的宣传图,就是这样大小的,能放耳朵里,很小。苹果手机还带电量显示。

已经拆开了,找个电池焊上测试下。电池容量230mAh,没记错的话原装的小电池应该是30mAh,230mAh能用好几天了。

成功开机。

接下来找个劣质的充电线,延长一下电池,把电池挂到外面。

延长线从充电口旁边出来,修剪下外壳就可以了。

剪个硬纸片包裹下电池。

大功告成,样子有点丑,在办公桌上用用可以了。

End

网友A:
隱約看到RDA芯片了。
只是單耳的嗎?
外觀有點。。。

网友B:
哈哈!是很丑耶!这样的意义就是在于折腾了!不然还不如用有线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耳机线

试了耳机线,不好焊接,可能外面的漆没完全除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隱約看到RDA芯片了。
只是單耳的嗎?
外觀有點。。。

是RDA的芯片,单耳的。外观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是很丑耶!这样的意义就是在于折腾了!不然还不如用有线耳机

哈哈哈,比有线耳机好处是不会拖着,听个响就行。

网友:
用手机电池改过几个蓝牙耳机,用的耳机线,可以用很长时间,用来听音乐不错。可以把电池放到上衣口袋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耳机线,不好焊接,可能外面的漆没完全除去。

耳机线要用烙铁头反复 摩擦、摩擦、摩擦、摩擦,去除绝缘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线要用烙铁头反复 摩擦、摩擦、摩擦、摩擦,去除绝缘层。

谢谢,下次试试看。

网友:
用的还是咪头,通话音质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