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驰诚天下ALI M3328芯片机顶盒

楼主(2019-06-03):
驰诚天下ALI M3328芯片机顶盒,用作中九三代户户通寻星仪的信号质量为25.在待测机顶盒中修改原参数为12100V28800实测结果如下:
YX1403(非常6+1超级双模王H-819山寨机顶盒)信号质量反应迟钝,不适宜用于寻星仪。
ALI M3328(驰诚天下机顶盒)和ALI M3329(高斯贝尔GSR-S80机顶盒)信号质量数字大小跳动幅度大,也不适宜作为寻星仪。
GX6101D(高斯贝尔GSR-S80S-1型机顶盒)信号质量反应灵敏,信号质量数字大小基本上不跳动,适宜作为寻星仪芯片。

网友:
这么点的pcb配这么大的盒子……

网友:
卫星例子基本全部这一德性,,质量都一般般吧

网友:
好像以前ALI 也曾經做了主板芯片組。。。

网友:
ali3328的板子基板都这样。原来有一台画面有波纹,极化切换不正常。把电源板的输出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跟我那个一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