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个大洋的白光LED板修复与测试,功率还不小!

楼主(2019-06-03):
上次一个大洋一个撸了两个,本来打算拆灯珠,后来分析估计是LED摄像灯里的板子,那就修复一下
8x8的阵列

背面,基本全是并联

疑是这种摄像灯

按照板子抄的电路

恒流驱动芯片信息

还能PWM调光呢,但这个灯板没有

估计是用4节AA电池,用USB 5V通电
不亮,不意外

电感后没电

仔细看,电感虚焊

貌似镀层全脱落

重新焊上

点亮了

只有中间36颗灯亮
原因是这个按键(高低档选择的)残缺了

没有这种5.8mm的自锁按键
把另一个灯板上的好按键拆下来

本打算拆按键换,但双面板不好拆,塑料容易变形
干脆拆散移植

嫁接好了

楼下测试

楼主:
再通5V电测试
低档

电流不小,有3W了

高档

电流已经超过1A

灯珠一致性还是不错,筛选过?

再看用3.7V情况,方便用单锂电供电
能亮,就是亮度低点

低档电流0.35A,貌似没恒流呢

高档也能点亮

电流大了一点

到3V也能工作

亮度也低了

找节18650,自然也能点亮

色温不高,估计在5500K左右

这板子电流不小,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问题
从输入电压、电流以及亮度来看,貌似就没恒流,而且电流有较大波动
不过亮度感觉还行,其发散角度小,像投光灯,加散光板做个充电灯应该不错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这个问题简单,如果坏芯片就没办法了

网友A:
你别说一致性还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说一致性还挺好~

偶估计应该是筛选过的
不然黄的黄、蓝的蓝、还有明暗不同,谁也不会花一百多撸它

网友B:
哇,偷梁换柱的懒招

网友C:
草帽管,亮度比较均匀,但亮度不高。

网友D:
谢谢分享。。 。这草帽灯效果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草帽管,亮度比较均匀,但亮度不高。

好像是3.5V到3V,额定电流20毫安,如果矩阵蜂窝密集组合额定10毫安。顺便封装质量好像2010年后变差了,大概10颗中有一颗容易乱闪熄灭断路,矩阵组合也好,万一有几颗故障照样能用。

网友:
        这样的灯,一百多还是觉得贵

网友:
非长时间点亮吧

网友:
功率调到4w比较靠谱寿命长一些,灯杯里面是小尺寸芯片固晶的,一般0.06w/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3.5V到3V,额定电流20毫安,如果矩阵蜂窝密集组合额定10毫安。顺便封装质量好像2010年后变差了,大 ...

早期的草帽管一般电流都是20mA的,电压3V左右,好处是发热低,20mA时也不用加强散热,现在的草帽管发光亮度更高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偷梁换柱的懒招

主要是不好换,后来撸了5.8mm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草帽管,亮度比较均匀,但亮度不高。

按理说,小电流多灯驱动效率更高些

网友:
搞的不错,准备用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这草帽灯效果如何?

偶觉得色温和投射距离还可以

网友:
没恒流,MOS直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草帽管一般电流都是20mA的,电压3V左右,好处是发热低,20mA时也不用加强散热,现在的草帽管发光亮 ...

零几年的时候,2元一颗的草帽头要非常注意静电,以免冬天干燥拿手里不能用了,长时间发烫用,个别的容易乱闪不亮了。2010年后有一种CREE单金线垂直电流芯片草帽很耐用,每颗1元钱在中关村电子元器件市场里买的,我试过打火机压电测试击穿几次,没发现亮度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