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高斯贝尔GX6101D芯片机顶盒

楼主(2019-06-03):
高斯贝尔GX6101D芯片机顶盒,用作中九三代户户通寻星仪的信号质量为38.在待测机顶盒中修改原参数为12100V28800实测结果如下:
YX1403(非常6+1超级双模王H-819山寨机顶盒)信号质量反应迟钝,不适宜用于寻星仪。
ALI M3328(驰诚天下机顶盒)和ALI M3329(高斯贝尔GSR-S80机顶盒)信号质量数字大小跳动幅度大,也不适宜作为寻星仪。
GX6101D(高斯贝尔GSR-S80S-1型机顶盒)信号质量反应灵敏,信号质量数字大小基本上不跳动,适宜作为寻星仪芯片。

楼主:
介绍一款适合制作寻星仪的数字机主板
当下市售成品寻星仪价格偏高,一些有动手能力的烧友根据自己需要自行制作寻星仪。随着卫星广播技术标准由普遍采用的DVBS逐渐向DVBS2转变,原制作寻星仪的主板已不能适应寻星的需要,迫切需要找到一款能接收DVBS2 信号的数字机主板。据称国芯GX6101D方案的DVB机能够显示DVBS、DVBS2及ABS信号强度和信号质量,因此此方案 DVB机也一度成为热门抢手货。
型号:GOSSAT牌GSR-S80S-1型DVB机顶盒
板号:S-N3TB.M   2010-3-15
芯片组成:
GX6101D
RDA5812
M12L16161A
AMS1117
作为寻星仪的操作方法:
首先进入菜单选项,选择“节目设置”,再选择“修改参数”,在修改参数界面,按照中九三代的本振频率、下行频率、符号率进行修改后确认。按原机配套的遥控器信息按键即可显示信号强度和信号质量。
在这里介绍另外一款适合制作寻星仪的数字机主板,这就是市面流行的字兴 YXl403方案双模接收机主板。
品牌:超级双模王山寨机顶盒
型号:H-819   板号:
芯片组成:
YX1403
X2028
MD25D80
AMS1117
双模转换方法:
按中九通用遥控器的蓝色按键后显示,在天线设置界面,连续多次按压红色按键,即可在DVBS模式和直播星模式进行切换。
该机处于ABS模式,可接收中星九号免费的村村通信号。并能解出图像和声音,加密的户户通信号虽不能解出图像和声音,但前面板数码管和寻星菜单中均能够显示“信号质量”。当切换至DVBS模式,可正常接收DVBS信号,部 分DVBS2信号不能解出图像和声音,但也可通过前面板数码管和寻星菜单显示的“信号质量”寻星。字兴YXl403方 案双模接收机的主板很小,图1是当下流行的采用此方案的北方星双模机主板,去掉RS232升级接口和中频信号输入端子、音视频输出端子后主板只有3×7.8cm,能够很容易地与3.5寸奇美高清液晶屏、DC—DC转换器、锂电池、遥控板等一起安装在流行的胶边壳内,制成手持式寻星仪。
通常宇兴YX1403方案双模接收机机内预存的多为免费节目较多的卫星接收参数,如将此机主板改为寻星仪用于寻星,所需接收参数并不完整,可把寻星时需要的参数添加到相应卫星下.也可选择平时不接收的某一卫星,把经 常寻星的各星常用接收参数归集在此星下,专门用于寻星。该机增加接收参数的方法和其他数字机有所不同,多数数字机在主菜单下就可找到增加转发器参数选项,但该方案数字机主菜单中“天线设置”子菜单下有:“增加 卫星”、“编辑卫星”、“删除卫星”,“自动搜索”,“盲扫”、“单频点搜索”等操作选项,需再进入 “单频点搜索”菜单设置接收参数。图2是“单频点搜索”菜单操作界面。界面中“增加”、“编辑”、“删除” 三个选项可用于设置接收参数。也可按遥控器上的“寻星”键(有的遥控器为F3键)直接进入“单频点搜索”菜单。点击界面左下方的“增加”,激活“频率”、“符号率”、“极化方式”三项,此时便可输入下行频率、符号率和极化方式。输入完毕按遥控器上的“退出”键,按提示保存即可。当再次进入“单频点搜索”菜单时,可对原存储的接收参数进行编辑或删除操作。
宇兴YXl403方案的双模接收机反应灵敏。其主板完全可以用于制作寻星仪。但宇兴YXl403方案的双模接收机也有其不足之处,如:显示的“信号强度”、“信号质量”指示条有闪烁感,让人感觉不舒服;接收QPSK调制方式的 DVBS2信号可显示信号强度和信号质量,但接收8PSK调制方式的DVBS2时,不能显示信号强度和信号质量,因此达 不到烧友所要求的“通吃”所有信号。好在当下各星都是DVBS或QPSK调制DVBS2信号与8PSK调制的DYBS2信号并存,完全可以通过DVBS或OPSK调制的DVBS2信号把天线调整至最佳状态。

附:中九三代机频点及参数
CCTV-1    12020V28800      0308/0256/8190
CCTV-2    12060V28800      0257/0258/0257
CCTV-3    11920H28800      1860/1820/1860
CCTV-4    11960H28800      0165/0100/0165
CCTV-5    11980V28800      0160/0080/0160
CCTV-6    12100V28800      0225/0227/0225
V(vertical)为垂直,H(horizontal)为水平     在待测机顶盒中修改原参数为12100V28800实测结果如下:
YX1403(非常6+1超级双模王H-819山寨机顶盒)信号质量反应迟钝,不适宜用于寻星仪。
ALI M3328(驰诚天下机顶盒)和ALI M3329(高斯贝尔GSR-S80机顶盒)信号质量数字大小跳动幅度大,也不适宜作为寻星仪。
GX6101D(高斯贝尔GSR-S80S-1型机顶盒)信号质量反应灵敏,信号质量数字大小基本上不跳动,适宜作为寻星仪芯片。

网友:
这机顶盒有年头了

网友A:
这种机顶盒还能收到台吗, 有好几台呢

网友:
现在还有用这玩意?

网友:
为了接受   cctv中秧的先进性教育  和 中9 斗了几年,,最后放弃了,用网络机顶盒

楼主:
斯贝尔接收机数据读写方法

高斯贝尔M3328F芯片GSR-S80S新(1112)升级接口定义
从左到右依次为:
GND  TXD  RXD  3.3V

高斯贝尔M3329F芯片GSR-S80S新(1130)升级接口定义
从左到右依次为:
GND  RXD  TXD  3.3V

高斯贝尔GX6101C芯片GSR-S80S新升级接口定义
从左到右依次为:
GND  RXD  TXD  3.3V
注意晶振要选择13.5MHz,点击“打开”按钮,接通接收机电源,“读取”和“保存”按钮点亮,如果出现接通接收机电源,“读取”和“保存”按钮不能点亮的情况,可以多次点击“打开”和“关闭”按钮,或者多次接通断开再接通接收机电源,实在不行试将RXD和TXD读取线交换。

高斯贝尔GX6101D芯片GSR-S80S-1升级接口定义
从左到右依次为:
GND  TXD  RXD  3.3V
注意晶振要选择27MHz,点击“打开”按钮,接通接收机电源,“读取”和“保存”按钮点亮,如果出现接通接收机电源,“读取”和“保存”按钮不能点亮的情况,可以多次点击“打开”和“关闭”按钮,或者多次接通断开再接通接收机电源,实在不行试将TXD和RXD读取线交换。

国芯GX6101方案接收机程序数据读写方法

常用的刷机软件工具有:GxUpdate 2.3.1、GxUpdate V4.5.0、GxDump汉化V1.800、UPDatDl1.36汉化V1.360等,后面的两个汉化版实测使用不错,适合大多数烧友,就用它做教程。
备份BLN文件:
接收机和电脑连接好,关闭接收机电源,用电脑打开运行刷机软件工具GxDump备份汉化V1.800.9(1)设置‘串行端口’,按待备份接收机实际选择设置‘芯片类型’(有GX6101B、GX6101C、GX6101D),选择设置‘时钟晶振’;‘波特率’按工具默认;设置‘读取数据量’工具默认为512K,这是大多数DVB国心免费机的全面数据,按这个备份就行,但是注意,这个512K的备份BLN,是不能全部刷回愿机子的,必须剪切成384K(393216字节)才能回刷,否则机子三无,不能开机。如果嫌剪切麻烦,可点‘自定义’设置‘数据量’为393216字节,即可备份出384K刷机BLN;‘数据起始地址’按工具默认就行。(2)点击‘打开’按钮;(3)接通接收机电源;(4)点击‘读取’按钮;工具读取数据,进度调走动到尽头,(5)点击‘保存’按钮;出现‘另存为’窗口,选择备份BLN文件名,点击‘保存’按钮,确定存放,点击‘关闭’按钮关闭工具,关闭接收机电源,完成备份。
升级刷机:
     接收机和电脑连接好,关闭接收机电源,用电脑打开运行UpdatDl1.36汉化V1.360刷机软件工具。(1)设置:‘端口’(默认为COM1,视具体连接设定);‘速率’115200;‘晶振’(按接收机晶振大小设置);其它按工具默认。(2)点击‘打开文件’按钮,出现‘打开’新窗口;(3)选取升级刷机BLN文件;(4)点击新窗口的‘打开’按钮,工具上的‘升级数据’按钮变成‘updaate';(5)点击工具的’updaate'升级数据按钮;(6)打开接收机电源,刷写进度条走动,升级完成显示update finished.点击‘退出’按钮关闭工具,关闭接收机电源。全过程完成。

实例:
故障:高斯贝尔GX6101D芯片GSR-S80S-1机顶盒开机无屏显无图像无声音。
维修方法:检查3.3V、15V、20V电源电压正常,电源次级的1000UF/10V的电解电容没有鼓包,容量也正常,检查GX6101D主板的1.8V电压正常,试写入到正常机顶盒读取的384K数据,开机一切正常。
注意事项:不能写入到正常机顶盒读取的512K数据,否则出现机顶盒开机无屏显无图像无声音的故障。

网友:
玩过卫星的都知道,阿里芯片门限最低的,当初我用天成759a,从146ku到88c,无往不利,听说新疆可以看到13度,一颗卫星2000多套电视节目

网友:
请教专家,yx1403怎样改遥控码?,还有海尔hi2301芯片的怎样改遥控码?

网友(2020-08-05):
请问当寻星仪的话能收多少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顶盒还能收到台吗, 有好几台呢

出售吗?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买过高斯贝尔的股票,哈哈

网友:
头像不错 ,其他没什么好看的 真的  时代变了

网友(2022-03-03):
高斯贝尔GSR-S80S-1卖吗?我当寻星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