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输出电流电压比较奇怪的锤子充电头

楼主(2019-06-03):
锤子产品外观还挺有个性的,充电头外观做工不错,拆开看看
内部做工也行,就是发现输出有问题,充电电流最大500ma,电压4.8v左右,看输出就是标准山寨产品,看做工像正品。
请大家鉴别一下真假

壳子很硬很硬,应该是pc+abs外壳,大锤根本不行,要四周用刀子切割。

内部做工还不错,交流输入端一个保险电阻,一个电感,两颗电容,组成EMI滤波电路。

输出端两颗固态电容滤波,真假固态不知道,看外观是。

开关变压器采用的是矩形的,很扁很扁的,看着也不像山寨产品。

背面很简单,一个开关专用芯片,四颗二极管,一个整流桥。

拆解完毕,下面让高手指点一下,这个电源为什么输出电流这么小,电压这么低,是专用芯片坏了吗

网友A:
傻子才会山寨它的产品呢

修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子才会山寨它的产品呢

修好了没有?

没有啊,看到里面做工比较工整,也没有看到那里有烧坏的样子,空载也不发热,就是输出电流太小,输出电压很低,无从下手啊,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输入电容容量,电流采样电阻和电压采样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看到里面做工比较工整,也没有看到那里有烧坏的样子,空载也不发热,就是输出电流太小,输出电压 ...

先检查电容吧,看有没有容量掉的严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傻子才会山寨它的产品呢

修好了没有?

锤子连山寨的质量都不一定比得过。。。

网友:
电阻很少坏了 还能有电压输出,一般直接就烧毁,然后就是不输出。直接换两边的电容,低压端的肖特基也有可疑

网友:
这种也算正常,我有一款做工超棒的充电器,空载4.8v,负载1a4.7v,但是充360手机1.5a毫无压力~~~

网友:
山寨不会用这么好的料

网友:
用料、做工,不象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