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检修一台信号屏蔽仪

楼主(2019-06-03):
故障如下通电 电源一闪一闪提示故障,单独给机器供电正常,用电源就不行初步判断电源问题,测量输出正常负载能力正常,在查看一下正负关系发现插头1-2号顺序是正1,负2.电源偏偏反了1是负极2是正极,拆了电源外壳对换一下输出线解决,通电测试正常

楼主:
这个产品看起来貌似小作坊出的,犯的是最低级错误,幸亏没烧掉机器,这玩意竟然十安工作电流释放干扰

网友A:
这是怎么出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怎么出厂的?

不知道哎  ,这样给我赚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