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飞利浦音箱,这个音箱插电后一直呲呲响,很烦,

楼主(2019-06-03):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测量一下音频输入线有无断线。

网友:
你说的“呲呲响”是不是指电流声?

网友:
这玩意是用USB接主机的USB口供电的?那有两种可能,一是音频线不好,二是功放板设计有缺陷。把音频插头的输入端短接,听下是否还有噪音,如果没有了,应该是音频线以及主机音频接口有问题导致接触不良,如果没有了,说明功放板设计有缺陷,检查下是否有环地,没有环地,需要更改接地地点。

网友A:
不要把小音箱的USB插头插电脑上取电,单独用一个手机充电头供电,问题迎刃而解。不要问我为什么,楼上有真相。

网友:
呲呲响看看是不是从你供电的USB口来的,或者是音源不好,音箱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小,你可能打错孩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小音箱的USB插头插电脑上取电,单独用一个手机充电头供电,问题迎刃而解。不要问我为什么,楼上有真 ...

        高人呀,按照你的方法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不通就不响了
4楼的是专家!

网友:
电脑usB电流不足

楼主:
应该不是电流不足,现在用的一个小米1A的适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电流不足,现在用的一个小米1A的适配器,

对呀电脑的不足500mA,要不你用电脑充手机和小米充比较下

网友:
双8002功放的,还是用充电头供电合适点,5V 1A应该够了,最好2A的充电头,在功放板电源输入端并个470μ滤波电容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