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福特经典福克斯更换碳罐电磁阀,能治油耗大?

楼主(2019-06-03):
刷抖音刷到说车子突然油耗大,换过火花塞什么的都没解决,说是碳罐电磁阀的问题,我也来试试。小福已12年高龄了,平时什么保养的,小问题都是自己处理,除了没工具的情况下才去修理店,到4S店已成”童年“行事。这个碳罐电磁阀从来都没有更换过,就试试看,小福的油耗奇高,18以上。整个更换过程难度不高

已行走93415公里了

油耗显示18.8

新的电磁阀,连管子一起

原以为要到车底去操作,原来只是在发动机仓

已拆除

新旧对比一下

固定架和胶圈没有更换,但胶圈要抓出来才方便更换。更换完成

网友:
油耗呢?降了没降????

网友:
18个油,不是在加油站,就是在去加油站的路上。。

网友:
和我一样烧屏了。我是加了仪表盘垫以后暴晒烧的行车电脑屏。

网友:
我只想说单独换他没啥用的,碳罐内,咋不一起换,电磁阀的作用烦请百度下,只是通断功能过滤油气,碳罐不好反而耗油较多,他是起过滤作用的

网友:
后续记得发下更换后的油耗啊,我的07款和你的一样问题,夏天17个油。

网友:
车子这种大件的东西还真不敢碰。

网友:
碳罐电磁阀会哒哒哒响吗?

网友:
FOX为啥油耗这么高

网友A:
2015年买,1.8L老款自动档,目前4.7万公里,平均百公里10.7L,这个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5年买,1.8L老款自动档,目前4.7万公里,平均百公里10.7L,这个高吗?

你这个是正常油耗

网友:
碳罐没换么

网友:
还不到10万公里,我的小嘉已经12万多公里了,油耗还行,加满(42升左右)能跑500多公里

网友:
学习一个!08年的三箱1.8mt路过,前十年在纯市区跑,电脑显示10.5个油,第11年跑高架的多,电脑显示8.8个油。

网友:
13年的1.8手动经典福,现在换了思铂睿2.4自动,油耗比福克斯低。哈哈哈

网友:
如果油箱加不满或者加满不跳枪还需要换碳罐哦。这么多年了仪表盘那张膜还不撕掉啊

网友:
仪表盘上那层塑料纸不撕掉真心难受

网友:
油耗大和 电磁阀一般关系不大吧  再说电磁阀好坏可以测出来  建议查氧传感器  空气流量计等零件吧 水温传感器啥的

网友:
看到楼主的真空废气电磁阀似乎也换过

网友:
自动挡的话可以试试买个327回去刷个节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