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的小电磨,有个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2019-06-03):
闭着眼入了个电磨。parkside,
开机后发现调速功能坏了。怎么调都一个速度。
但看不到那个黑色的块到底是啥?就是好像是mos管的玩意,上面上面标志都没有。坑爹
黑色那块开机温度就很高。不知道这个是别人换过的,还是原来就这样的。

怎么修这玩意?请高人指点下?

搜到一个帖子,但看不到内容。
哪位有老站的好心人把图片发我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59013
或者把图片发到这个帖子一下?

正在努力攒500分换个老站的ID

楼主:
@ljlun 老哥,可以过来看看不?

网友A:
修过,估计是换错了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过,估计是换错了MOS管。

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这个mos管型号是什么?
---
你有老站的账号吗?
可以到老站去看下这个mos管型号是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ljlun 老哥,可以过来看看不?

那帖子的MOS管是50N06,可以找合适的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这个mos管型号是什么?
---
你有老站的账号吗?

炸掉的MOS管50N06

网友C:
这是老站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帖子的MOS管是50N06,可以找合适的代换

谢谢啦,我去买两个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老站的图片

非常感谢

网友:
是个摸死管,低阻低压大电流的管子。

网友:
就是普通的PWM调速吧,没有拆过,看上去像.那就是普通 N沟道 60V的大电流管子基本都行 .

网友:
UK何苦还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