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使用4056充电板DIY一个3.5毫米DC接口锂电池万能充

楼主(2019-06-03):
手里大多改装的锂电池供电的小电器,采用3.5毫米DC接口直接充电,一直使用三星、LG剪线锂电充改装的锂电池万能充充电,后来使用4056充电板DIY一个3.5毫米DC接口锂电池万能充,充电电流在700mA,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成品图。外壳使用的山寨4.2V锂电充,内部用的三星5V0.7A电源板加4056充电板,输出线用的24AWG铜质2芯电源线,输出用的3.5毫米DC接口。

天津益恩彼代工的5V0.7A电源。

4056锂电池充电板,实测输入使用三星5V2A电源,最大充电电流700mA。带有电池低电压充电保护功能,电池电压低于3V,小电流保护充电,充电电流在60mA左右;电池电压大于3V,开始最大电流充电,充电电流在700mA左右;充电电压升高至4.21V,保持不变,充电电流逐渐减小,最终满电截止。

附:TP4056效果介绍,性能基本相似。

使用透明亚克力做的导光柱,热熔胶固定。

5V0.7A电源板和4056充电板之间使用的两根单股铜芯线(黄正白负)连接,这铜质单芯线比较粗,而且线阻小,硬度强,可以用来固定4056充电板位置。

做好绝缘,检查无误后,组装起来。

相关链接:
使用移动电源板DIY锂电池万能充
拆一个三星SGH-T108座充DCH091BDC附改万能充及改电流电压方法
拆一个韩国DONGWON出品的手机充电器ACH-C100,并改锂电万能充
使用三星线充充电板制做锂电池万能充

网友A:
偶倒是想把4056小板装到USB壳子里,做成充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倒是想把4056小板装到USB壳子里,做成充电线

USB壳子空间比较小,这个估计买散件,自己搭棚好一些。记得淘宝有类似小板出售,不过要改装USB壳子。

网友:
做来做去的还是不好用,

这种最好是专用的!

网友:
这个充电头看着还可以~

网友B:
4056改淘汰了,换TP5000 5100之类的开关降压吧,速度快发热小

网友:
这样老电源就可以利用起来了

网友C:
最好找个废旧万能充只需利用外壳,再做一个防反接电路或者4057内置防反接,和极性切换开关电路。

网友:
充市面上现在的锂电池头灯挺好。。。我也改两个。谢谢楼主的好主意

网友D:
把输入插座去掉 尽量缩小体积 减少短路风险

网友E:
这个电源发热大么?我有一个还在服役赛尔康代工的三星0.7A充电器,满载时发热量很大,外壳摸上去有点烫

网友F:
3.5mmdc头还是比较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改淘汰了,换TP5000 5100之类的开关降压吧,速度快发热小

4056板子一般用用还可以,不打算用来充太大容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找个废旧万能充只需利用外壳,再做一个防反接电路或者4057内置防反接,和极性切换开关电路。 ...

这想法不错。以前用万能充改装过充电支架,采用3.5DC接口,用来充手机电池,现在还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输入插座去掉 尽量缩小体积 减少短路风险

开始就是打算这么改装的,直接切掉microusb口,还减少尺寸。后来找到了这种单芯铜线,硬度较大,线阻还小,可用来定位充电板,定位好后,充电板基本不动,内部空间也够,就没去掉micro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发热大么?我有一个还在服役赛尔康代工的三星0.7A充电器,满载时发热量很大,外壳摸上去有点烫 ...

满电充时,有点热,但不是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3.5mmdc头还是比较实用的

主要是现在手里有一些改装的小电器采用的3.5接口4.2V直充。用microusb口的,主要5V充电。

网友:
不错,那个4056板子好强大的功能

网友:
谢谢分享,4056小板实用又便宜。我倒是没找到外壳空间够的壳子,只好强制把取样电阻改了输出直接4.2v,初级有恒流,充一般的电池也够了,算是恒压恒流了

网友:
这个想法很赞,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