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自制T12白菜白光防感应电干扰的探讨

楼主(2019-06-03):
最近看了几篇介绍关于自制开关电源T12时预防感应电的文章,讲的都比较笼统,多数是文字描述,给人的印象不够直观,对于我这种半桶水的人来说不太好理解,没有图来得清楚啊
下面是按自己的理解总结的几种接法,大神们看下哪种接法比较正确,效果好

现实中,用塑料外壳的开关电源制作的最多,三线输入的话应该用C图接法

二线输入的最好应该是F图,但是要自己弄个接地的,比较麻烦,高楼层的不现实, 实际上E图接法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20-7-3 15:38):
图中闰于开关电源的描述不太准确,应该是三线开关电源 或 二线开关电源

网友A:
B图应该最合理,万一某种原因接地线带电可防止人员触电

网友B:
谢谢分享,介绍的很详细。我一般用B和F接法 ,但电阻我作470K的

网友:
用的都是单相交流电,三爪插头多了个接地端

网友C:
我是三线的开关电源,一直觉得要按c法来接,有人说不行

网友:
保护回路串接电阻是不可取的,电荷没有可靠泄放路径。
A图是标准的接线。
有感应电需要查查开关电源的内部的布线和电线走向。

网友D:
如果T12的低压电源线只是两线的(我自己的就是普通的DC双线插头),恐怕只能用C。电源线超过三线,才可能用其它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介绍的很详细。我一般用B和F接法 ,但电阻我作470K的

B图是用金属外壳的开关电源,地线接外壳上,但实际使用还是用塑料外壳的电源人比较多吧,那C图接法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三线的开关电源,一直觉得要按c法来接,有人说不行

我也感觉C图比较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图应该最合理,万一某种原因接地线带电可防止人员触电

B图是用金属壳电源的接法,你用的什么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T12的低压电源线只是两线的(我自己的就是普通的DC双线插头),恐怕只能用C。电源线超过三线,才可能用 ...

低压端输出都是2线的,输入端才有2线和3线的区别

网友E:
刚好最新在探究这个问题,家里没有地线,可是买的烙铁是A图接法。导致我烙铁和零线用万用表测有200V电压,去掉烙铁和地线外壳的线还有110V,以前用这个烙铁焊过不少电路板,没坏真是奇迹

网友:
我是按A图接的,看了B图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好最新在探究这个问题,家里没有地线,可是买的烙铁是A图接法。导致我烙铁和零线用万用表测有200V电压, ...

火线零线对地有二百多的电压不正常吗  焊接时器件又没接地哈哈

网友F:
三相和二相线都是380V的电压,我还真没有见过家用380V电压的电烙铁。
接线方式应该分为单相三线制和单相两线制,输入输出线要考虑安规电容的存在。
LZ给的题目从字面上看A图和F图是最安全的。
B图和D图只防静电不能防触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B图是用金属壳电源的接法,你用的什么电源?

笔记本开关电源,8字插头,接地线用鳄鱼夹单独引出的。电源线用三线的,地端焊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相和二相线都是380V的电压,我还真没有见过家用380V电压的电烙铁。
接线方式应该分为单相三线制和单相两 ...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相和二相线都是380V的电压,我还真没有见过家用380V电压的电烙铁。
接线方式应该分为单相三线制和单相两 ...

图里的都是220V的吗?怎么会有380V的

不过图里确实没有考虑到安规电容的因素

网友:
我用的是B图方案的接法。

网友:
我觉得D图是最合理的.烙铁头没有感应电,没有静电,且对地是高阻抗,还可以对带电工作的设备在线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