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比亚迪BYD IGBT模块

楼主(2019-06-03):
第一次看到BYD的IGBT模块,BYD原来是 采购西门子(英飞凌)和ABB的IGBT核心做封装,现在好像可以自己做了。BYD模块主要自己车用,这个IGBT模块是工业上用于变频器的。
前几天客户重大政治保障任务,一用两备的系统(3套系统,3台55kW变频器),关键时刻掉链子,停摆两套,也就是没有备用机了。单机运行要是出了问题,客户朋友得掉乌纱帽。当然,大概率不会出问题,但没人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由于我出的馊主意,点太背了,本来有48小时解决问题(一个周末),结果耽误了40个小时(周末都不愿意干活)!

两变频器损坏,一台IGBT击穿上电就报警,一台运行10分钟左右报警。我IGBT备件是1700V的,管压降要大些,用不了。采购新IGBT时间有点紧张,和客户协商决定两台变频器组装成一台。3个模块只有一个不良,究竟拆哪一个模块,有60%的成功率。

结果点太背了,千挑万选,把不良的那个坏模块挑了上去,轻载上电试车OK,24小时连续测试没问题。结果星期一上班安装带负载运行10分钟就报警了,这个模块在原来的机器上也是运行10来分钟报警。

没办法,我立即提供了一台75kW的备用机临时安装,在保障任务开始前3小时调试完成,让系统有了备用,顺利完成了48小时重大保障任务。

跟大家预想的一样,备用机根本没用上!

就是这货害人:

200A1200V的半桥IGBT模块。BYD!

螺栓能抽出来。

中间的连接片是焊接在基板上的,是直流总线负端引入线。安装到变频器上后由于直流总线母板的压力作用,可以和基板接触,空载是没有问题的,带负载后,肯定承受不了100A的电流,迅速发热,10来分钟就会出问题。

这个模块原来安装的变频器客户外修过,换过整流桥,需要拆直流总线母板,从我拆螺丝的情况来看,有的螺丝力量很大,我都不敢大力拆开,压敏电阻安装螺丝都扭断了的,也没有处理,应该是没有使用扭矩扳手安装,力量太大把这个连接点扳坏了。

看我的扭力扳手:

网友:
再等几年不知道会不会讲究的用上扭力扳手。发挥元器件极限性能的场合确实应该讲究点。跟网线一样。10M带宽用铁丝都行。但是要稳定跑千兆,那不仅是原材料的问题了,还对装配技术提出了要求。

网友A:
楼主有这本事,工资肯定很高。

网友B:
算我们公司的客户单位,就是做这种IGBT模块,我车也是比亚迪

网友C:
一用两备坏两台,也是运气爆棚了
后面能坚持完成也是考验心理承受力啊,。,,

网友D:
大电流的固定螺丝稍微锁不禁就烧,所以好多电工的偏方儿经验就是卯足劲儿拧。从没意识倒扭力扳手这种东西的存在。

网友:
所以人家标定的螺丝扭矩是有依据的
就像平板式二极管或者GTO元件,必须有一定压力才行
没有压力就达不到额度电流

网友E:
模块很贵吧,英飞凌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本事,工资肯定很高。

就是一般的技术活,跟修理电视冰箱没区别。工资不好说得,怕拖了全国人民的后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我们公司的客户单位,就是做这种IGBT模块,我车也是比亚迪

现在质量做得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用两备坏两台,也是运气爆棚了
后面能坚持完成也是考验心理承受力啊,。,, ...

有时候就是这么凑巧。

那年不厚视察某企业,设备厂商派出工程师支持,以确保流水线万无一失,但还剩16小时的时候这工程师把正常运行的生产线给停摆了!是正常运行的生产线!你想干啥!!!你是想让老总从办公室直接翻出去吗???

这厂设备主管是我同学,火线求助,我干到凌晨1点都没能恢复!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就是电视剧里医生从手术室出来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最后在设备厂商远程支持下,发挥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超常智慧,赶在最后一刻让生产线恢复了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很贵吧,英飞凌好使

还是比较贵的。国内斯达的模块质量也还不错,当然我们更换的英飞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的固定螺丝稍微锁不禁就烧,所以好多电工的偏方儿经验就是卯足劲儿拧。从没意识倒扭力扳手这种东西 ...

他这个应该是之前修的用错螺丝了,螺丝长了.

网友:
IGBT,是不是电动汽车里面不可缺少的部件?

网友:
一说起芯片,一般人就想到cpu,多少纳米。其实有的部件简单,是需要的是稳定。

网友:
一千千瓦的电机换了个IGBT,原IGBT被击穿了。话说现在的IGBT真是便宜呀?造啥啥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应该是之前修的用错螺丝了,螺丝长了.

很有可能

网友:
围观大功率器件

网友(2019-10-05):
有意思,看样子设备人员的技术和素质还太差,把IBGT扭坏了

网友:
比亚迪老早就自己干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