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折腾个华为盒子~~~

楼主(2019-06-03):
话说这货上市很多年了,不过现在新装宽带用户还是这一款,这货的发热量真带劲啊~~~~~
天气热了,总感觉卡,于是改装一下
由于动手太快了,没来得及牌照~~~~~,
简单说几句废话吧~
拆开壳子,开孔,
上导热胶,
本打算用金属替代,但是没找到厚度合适的
显卡散热片~~~
感觉还算不丑
一直觉得优盘发热厉害,于是上了个散热片
最后才发现,是usb口的问题,cpu的热量又回传到 usb口上面了~~~
最后发现卡不是盒子发热的问题,是遥控器的按键不好使了~~~~

网友A:
哈哈哈,这个弯转的猝不及防

网友:
那是导电泡棉,屏蔽用的.....U盘本来就热.....
热就热呗,又坏不了,实在不行一个小风扇也比你这样好看阿......

网友:
本身是塑料壳子,装散热器上去也是纯折腾,倒不如塑料壳打个大洞,装个无刷风扇。

网友:
最后的发现是亮点。。。

网友:
华为这种封装的IC发热不高

网友:
这是闲出病来了。

网友:
加个笔记本电脑的超薄风扇从盒子侧面排风好看很多,就是不知道能装下不

网友B:
这款可以破解,好像不能刷机,刷完机USB3.0不能用了,这款是这系列中用料最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可以破解,好像不能刷机,刷完机USB3.0不能用了,这款是这系列中用料最足的 ...

刷机没问题,特简单,刷完以后 两个usb不能同时用~~~

网友:
移动宽带送的好像就是这款, 快2年了没觉得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这个弯转的猝不及防

要笑死在数码之家

网友:
最后发现卡不是盒子发热的问题,是遥控器的按键不好使了~~~~

网友:
这叫做逗你玩,非常不错啊

网友:
观察力有待提高,急转弯太快.....自己也用的华为的盒子。感觉华为的盒子一般真不容易卡。而且很稳定。比手头另外的一款同等配置的盒子强-另外一款盒子夏天容易卡死(非遥控器的问题,感觉是太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机没问题,特简单,刷完以后 两个usb不能同时用~~~

我的刷的龙猫,底包龙猫代换了,现在一开机就出收费激活,但可以跳过去,现在短接刷机和遥控刷机的时候不能刷了

网友:
家里装宽带送的中兴b860,自已上淘宝买的华为这款,感觉发热不是很大,这款电视盒子,没有中兴b860清楚,也没有b860换台快

网友C:
华为盒子 方向键不好用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盒子 方向键不好用是通病

是的,我还以为是发热卡了~~~

网友:
有的黑胶体的U盘发热也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