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网首拆!松下悦宸系列墙壁插座及开关面板拆解

楼主(2019-06-03):
最近忙装修,开关插座必须弄个好的!电工推荐松下,我也很认同,松下宏彩系列的快速接线和厚实的做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过网上拆解,自己也淘过),但是毕竟太古老并且没有安全防护门,而且在售的宏彩价格也挺贵。网上查到松下主要系列就是曲悦,智趣,格彩,悦宸, 佳典纯系列。其中曲悦和格彩外观个人实在不能接受,感觉丑出天际了,佳典纯外观勉强能接受但是背面模块是半透明绿色的,给人不结实的感觉。智趣看网友拆过,做工不错,面板核心区还是经典的尿素树脂,但也毕竟是老产品了,还是悦宸系列无边框面板最得朕心,也是时下最流行的,五孔价格假货宝最便宜16元左右,还能接受。打听了几家实体店都唯独没有悦宸系列的开关插座,电商专供无疑了,那么质量有保证吗?网上查不到任何拆解图片。为避免翻车,东哥家买来一个五孔一个单开单控开关,先拆为快,顺便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多插一句,上述五个系列价格从低到高排列基本上是:智趣,佳典纯,悦宸,曲悦,格彩。其中背部模块颜色悦宸和格彩是类似宏彩的实心绿色,佳典纯是半透明绿色,其余是白色的。实心绿色的是北京松下的产品,其余均为上海松下的产品。网上看到一条评价说是实心绿色比别的模块做工好,北京松下出品的铜片厚度比上海松下的略厚,个人没有实际拆解比较过,这条仅供大家参考了。啰嗦太多了上图!

合照

五孔

开袋。

说明书全页照片,好几个系列通用的说明书。

正面个人感觉很好看,由于是光面,新拆包就在一些地方看到了细小的划痕,不过不迎着光仔细看还是看不到的。

超大孔距,三脚两脚同时用不打架,上面的充电头是小米快充头,有2.2cm厚,离三脚插头还剩不少距离。
拔插手感很不错,说明铜片弹性不错。

表面一体的面板,从下面两个小孔能敲下来。

PC材质,没有用经典的尿素树脂,不过敢拿出来卖阻燃方面肯定是达标的,应该无须我等操心了。

背部模块经典的绿色,标志UF就是尿素树脂了,不过和宏彩的比较,这个绿色有点塑料混合不均匀的感觉,
不过厚实程度和强度应该不用担心。

模块是面板部分四个塑料卡扣固定,超级紧,卡扣韧性还挺好,没弄坏。

防护门部分,两孔的防护门拆掉了,见上图。

这四个卡扣很结实!

铜片部分磁铁不吸,快速接线的金属卡子能被吸上,靠这个东西固定电线,强度要大,不用铜的是正常的。

全部铜件重量14.34g,单个地线铜件3.18g。

铜件厚度0.73mm,最窄处宽度3.13mm,2.28平方毫米,网上查到一平方在220V下能带载1.32KW,比标称的2500W还有设计余量。

最窄处特写。

和电线接触处特写。

这个壳子看着起来还是很厚实的。

铜件复位!

华丽的分割线

开关!买单开单控因为便宜。。。。。。

这个开关还是颜值很高的,翘板手感一般吧,好像没听到过谁夸过松下开关手感一流之类的。

面板部分特写。

背面也是绿色模块,质感和五孔的一模一样。

可以看到是一位到三位共用的面板。

上下两个卡扣好拆一些。

铜件全重3.54g

触点特写,银合金的很光亮。黄铜部分触点(动触点)有轻微磁性,红铜部分触点也有磁性,但是极微弱。

0.72的厚度。

复原!

总结,通过拆解可以看到“电商专供”版的悦宸系列质量也是很可靠的,格彩系列定义为高端,实体店也有,背面用的也是这个绿色的模块,区别就是面板样式了。还在纠结的小伙伴可以放心购买了!
谢谢观赏!!!

网友:
松下的用料真厚啊

网友A:
前面的话一点也不啰嗦, 谢谢楼主解释了这么多.
这个牌子也是一直想入手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 贵

个人觉得前面板用脲醛材质也很重要, 毕竟白面板变黄了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话一点也不啰嗦, 谢谢楼主解释了这么多.
这个牌子也是一直想入手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 贵

看网友说以前面板用尿素树脂的插座多年后就尿素树脂部分还是白色,旁边一圈装饰盖变黄了很是难看,先用着吧,色彩拉丝的不变色但是更贵我还不喜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网友说以前面板用尿素树脂的插座多年后就尿素树脂部分还是白色,旁边一圈装饰盖变黄了很是难看,先用着 ...

谢谢提醒, 这点倒是没想到.
如果贴壁纸, 并且掏空插座时多留一点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 这点倒是没想到.
如果贴壁纸, 并且掏空插座时多留一点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

不太懂啊,不过没打算用壁纸,一体白色感觉挺好,光不直射的插座应该没那么爱变黄吧,应该能用挺久的。

网友B:
快接的感觉不如螺丝的踏实啊,大功率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家中墙插用的都是松下,这么多年下来大电流的没啥问题

网友:
松下的开关质量确实不错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19-12-17):
触点应该是银镍合金,所以会有磁性!

网友C(2020-11-28):
引用 网友B:
快接的感觉不如螺丝的踏实啊,大功率会不会出问题

松下工厂 有个著名实验 用这个快接 下面挂着保龄球  已经十年了  都没松动 这个技术在日本其实很早就有了 我觉得这个比螺丝可靠

网友D:
对快接0好感,不是说牢不牢靠,过流大不大的问题,快接拆的时候贼麻烦,家里布线本身就是4平方居多偏硬,碰上多开五六根线的时候,插进去是容易,拔出来想旋转都没地儿使力,也别吹什么快接比螺丝牢靠了,国内市场明显螺丝居多也没见烧了多少,可靠安全性也就半斤八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快接0好感,不是说牢不牢靠,过流大不大的问题,快接拆的时候贼麻烦,家里布线本身就是4平方居多偏硬,碰 ...

用一字螺丝刀很容易拆下接线啊。

网友:
家里还有几个绿色透明底壳的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下工厂 有个著名实验 用这个快接 下面挂着保龄球  已经十年了  都没松动 这个技术在日本其实很早就有了 ...

因为单向的设计,有向外拉的力反而会约拉越紧,材料是关键,要长时间保持有弹性,而且不易氧化,主要是感觉这种结构接触面积不如螺丝的大,大电流会不会发热

网友:
不错不错吧  多少钱呢?

网友:
铜片很厚实

网友E:
这种快速只适合硬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快速只适合硬线

松下有一款快接可以接多股线,忘了型号。

网友(2021-04-21):
感觉很不错,谢谢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