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车,大众高尔夫4一路保养维修流水账

楼主(2019-06-03):
欧美车老了小故障多,大多数都是配件老化, 在此记录一下。车牌遮挡一下,第一任车主开了14年,卖给车贩,上好外地牌,车贩朋友接手开了一年不到,车贩是朋友的朋友,于是我接手了。在广州这个坑爹地方,粤a牌4万块,摇号摇摇无期,一边摇号一边开这车也是不错的选择。一万多块,赶不上一个粤A牌照贵。

楼主:
加装阅读灯5v输出电源给行车记录仪用,用进口钮子开关,拆机电压转换板。圆形DC母口做5V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装阅读灯5v输出电源给行车记录仪用

楼主:
到手的时候发现有漏油,研究了一段时间发现是助力泵开关。便买了更换。

楼主:
某天,发现水温针偶尔不正常,更换水温塞。

楼主:
某天,水温灯亮,水壶基本没水了,发现是暖风水箱接头漏水,更换国产件,铝的。更换时把另一个小三通弄断了,想到15年了接头老化其他的也买上备用。

网友:
老车年纪大了,要好好保养

网友A:
好多的接头都老化严重,有可能的话都换换

网友:
什么车都一样啊!毕竟不是按100年寿命设计的

楼主:
前段时间鸣笛喇叭不响了。今天有空换一个光阳摩托的喇叭上去,以前拆车的。找了好久才知道喇叭在看方向车头右下方饰盖上。原来已经不是原装喇叭,喇叭已经被换成杂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的接头都老化严重,有可能的话都换换

是的,同感

网友B:
我家POLO也第13个年头了,开大众,学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POLO也第13个年头了,开大众,学修车

哈哈 同感

网友C:
难得坛里有同款。
目测应该是03年左右的吧,比我的老。1.6L 5V的动力 代号AWB 勉强说能开吧,市区低扭差,转速拉高了吵还费油,上了高速还凑合。
合法最好的动力组合 1.8L 5V 手动,不过少之又少。当然,大众平台化的特点,你有钱什么都能上,ea888 ea113的1.8T,R32 VR6,案例网络上一大把。
真有情怀想开久,全套铝合金水管接头+全车硅胶管(水管,废气管,真空管)+铝合金单向阀,1000以内搞定,从此不用担心漏水漏气。
高尔夫是大众的图腾,其实4代改装下很好,市场成熟什么都有,价格也下来了,方案都稳定。

网友:
附图一张,证明我也是车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得坛里有同款。
目测应该是03年左右的吧,比我的老。1.6L 5V的动力 代号AWB 勉强说能开吧,市区低扭差, ...

不错不错  值得学习。我的第一台车,没玩过其他的。感觉动力也够了。就是开空调了动力感觉弱了好多。生产日期是03年11月左右。一万多块还带牌,有动手能力处理下一些小问题我觉得还是值得玩的。

楼主(2019-09-02):
今天把一台电池坏的创新mp3合并到车上,电池不用,车直接供电。

楼主:
今天组装,不用刻碟那么麻烦了。

网友:
哈哈 不错  我等自己买第一辆车 也要这样缝缝补补  拆拆看看 就像摆弄笔记本台式机硬件一样

楼主:
不知什么原因,用二极管给这台创新的mp3供电今天突然不能开机,用电池可以,然后用锂电充电板接6.3v电容供电了,单独锂电充电板供电开机进升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