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会自动复位的门禁电路让它保持吸合呢?

楼主(2019-06-03):
请教下坛里的诸位DIY大神们,我有个现成的门禁,想diy通过它密码开关控制某台设备的电源。门禁是会自动复位的,自动复位时间最长99秒。这样的话,设备也就断电了。而我需要设备能保持3-4小时工作时间。我现在的思路是用个延迟电路,通电后能在设定的几小时内自动断电。然后在门禁继电器输出端控制大电容的充电放电,保持延迟电路板的工作。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否可行呢?这样的话,电容容量是否会要求很大?会需要多大呢?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什么设备  设备怎么供电  开关是自锁的么? 还有3-4小时必须自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  设备怎么供电  开关是自锁的么? 还有3-4小时必须自动关闭?

对啊。就是通过门禁控制交流接触器再控制设备电源的通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通过门禁控制交流接触器再控制设备电源的通断。

几块钱买个延时继电器  想要 0-999分钟可调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买个延时继电器,时间随意控制,门禁控制器启动接触器及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延时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买个延时继电器  想要 0-999分钟可调

延迟继电器 恐怕实现不了。因为设备电源的开关,必须是通过门禁来控制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买个延时继电器,时间随意控制,门禁控制器启动接触器及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

延迟继电器 恐怕实现不了。因为门禁继电器输出端会自动复位的。它一复位,时间继电器不就没电而关闭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延迟继电器 恐怕实现不了。因为门禁继电器输出端会自动复位的。它一复位,时间继电器不就没电而关闭了吗 ...

时间继电器单独供电的 门禁输出常开或者常闭信号给时间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0-999分钟后关闭

网友:
用电容充放电来定时,不精确,也不太可靠,现在广泛使用的定时设备就是时钟类的定时器,很便宜的。

网友:
如果在这几个小时内,你要求一直通电,就用时间继电器加中继自锁来控制,如果在这时间内有断电的要求,那就NC和NO两个触点都用上加一些阻容元件和中继组成上升沿通断电路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延迟继电器 恐怕实现不了。因为设备电源的开关,必须是通过门禁来控制才可以。 ...

那就是你不了解延时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了?
   延时继电器可以通过触发信号,再设置延时时长...
门禁触发输出模拟开关量,控制延时继电器的信号端,通过延时继电器控制相关设备,
    延时继电器还可以配合交流接触器控制380V市电,买一个时间继电器,好好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你不了解延时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了?
   延时继电器可以通过触发信号,再设置延时时长...
门禁触发输 ...

原来是这样。是我孤陋寡闻了。感谢朋友的耐心解释!真的很感谢!不过我问下淘宝上时间继电器几个卖家。都说时间继电器不需要信号啊。必须一直通电。大神给我个具体继电器的品牌和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继电器单独供电的 门禁输出常开或者常闭信号给时间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0-999分钟后关闭 ...

感谢朋友的耐心解释!真的很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是我孤陋寡闻了。感谢朋友的耐心解释!真的很感谢!不过我问下淘宝上时间继电器几个卖家。都 ...

X宝搜《延时继电器》,第一第二个都是,方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延迟继电器 恐怕实现不了。因为设备电源的开关,必须是通过门禁来控制才可以。 ...

你可以用门禁控制延时继电器,再用延时继电器控制设备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