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Dell TFX电源,看损坏的电解电容

楼主(2019-06-03):
一个Dell的TFX电源,损坏,除+5vsb外无输出,串灯测试,灯常亮,判断一次侧有短路。拆解清点pfc电路,剔除所有击穿的管,最后发现:大电解电容是以这样的方式over的,既不鼓包又泄露不明显,不焊下来不容易发现,见图。

网友:
应该就是电容坏了导致功率管坏!其实通电测量有无300V就知道了

网友A:
电容质量不行,上日系

网友B:
漏液的就这样啊~

网友:
故障点很隐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质量不行,上日系

唉,需要银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液的就这样啊~

以前见过的都不这样含蓄

网友C:
巧了,我也刚修了一个电源,跟你一模一样的毛病

网友:
阳极烂了,铝电解的一种失效原因。。

网友:
这个是比较隐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也刚修了一个电源,跟你一模一样的毛病

缘份哈,握手,~~~~~~~~~~~~~~~~~~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容还不如AISHI的质量好呢

网友:
今天修一个中兴2400,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这种情况先测一下大电容有没有电压,没有就直接查电容和电容前边的元件,方便省力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也刚修了一个电源,跟你一模一样的毛病

我現在也在修一個這樣的電源,但故障是一通電就燒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