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个疏忽造成iPhone6S PLUS换屏幕总成白费功夫

楼主(2019-06-03):
同事的一台iPhone6S PLUS,日常摔碎屏幕。

外屏碎了后还在使用

自己网上购买了屏幕总成

一早上班,帮忙更换。附送的工具

还挺齐全,质量手感不错

总成外还送了块钢化膜

彩印说明书

更换步骤很详细

钢化膜

屏幕总成

先拆机,右侧螺纹已经滑丝

还好没碎得很厉害,还能上个吸盘。这手机拆换屏幕,维修摄像头多次了。轻松拉开细缝

揭开屏幕,注意上方排线打开角度不要大于90度

上方的听筒,前摄固定螺丝都松脱了

先取下电池盖板

断开电池排线

再下前摄,屏幕,触摸盖板。这处的螺丝共3中。内侧的一粒螺丝短面大,外侧的一粒螺丝最长,其余三粒一样。千万别上错

旧屏幕的铁板,home键,和光感,听筒,前摄都要取下移到先总成上

带封口胶的

新总成现身

没好习惯,多检查一下就不会让今天的功放白费了

显示排线是开裂的

取HOME键

取铁板

按上home键

取下光感,前摄排线

按上光感,前摄排线

这儿就更明显了,显示排线根部是断裂的

缺固定螺丝

我自己的iPhone5里找一个合适的

清洁手机

拉干净旧胶后,再洗板水清洁四周

上防水胶

上好新屏排线,妈的点不亮

旧屏幕能点亮

这才发现显示排线的问题

让同事联系卖家,说是发错了:把人家维修的发给来了。
得,功放白费。再拆一遍恢复原样,等店家重新发货。就当是练手了

网友A:
楼主好技术,一般都不会想新来的屏幕排线有问题。
那个卖家绝对差评。

网友B:
我也搞过一回,不过是安卓机,把排线撕断了。结果触屏失灵了,废了个新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技术,一般都不会想新来的屏幕排线有问题。
那个卖家绝对差评。

想着,还是有品牌的总成。怎么的应该比杂牌的好,真是没想到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过一回,不过是安卓机,把排线撕断了。结果触屏失灵了,废了个新屏。 ...

没搞砸过,不熟悉的机型到提前上网看拆机视频学习

网友:
感觉发错这个明显是忽悠 不过总比不承认问题的好  楼主好手艺 赞一个

网友C:
还好,要是商家不承认就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要是商家不承认就亏大了

是啊,还好入住天猫的这类大店还没这么不要脸。

网友D:
苹果的屏真便宜,比我小米的屏还便宜。谁能解释一下这其中的水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屏真便宜,比我小米的屏还便宜。谁能解释一下这其中的水份?

原因简单:机型单一,量又大,有较多的生产企业

网友E:
品胜居然还有这个

网友F:
还上防水胶啊  这个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品胜居然还有这个

也是第一次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上防水胶啊  这个心细

总成送防水胶,就给安上。手机已经严重进灰

网友G:
这个不是原装的哦

网友H:
好在商家承認了,運氣不錯啊。
樓主您這裂屏是原裝的嗎?
我們這裡換個面部玻璃,也就80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原装的哦

6sp没必要找原装的了,不是内行人。怕花了原装的钱买来的也是国产屏。索性买个国产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在商家承認了,運氣不錯啊。
樓主您這裂屏是原裝的嗎?
我們這裡換個面部玻璃,也就80元搞定。 ...

不清楚,但内屏已有损伤只是不明显。主要同事没时间去换,并且开车技术不行不敢去无锡的百脑汇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但内屏已有损伤只是不明显。主要同事没时间去换,并且开车技术不行不敢去无锡的百脑汇旁。 ...

哈哈哈,車多了就感覺難開。
發現考駕照跟實際開車不是一碼事:)對吧

网友:
手艺不错,不过一般都要先试下新屏幕才正式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