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无线耳机的调频发射器

楼主(2019-06-03):
当年买夏新液晶电视的赠品,只剩这个了,拆开与大家分享。
主机。

信号输入插头。信号输入是两个插头:一个是3.5mm立体声插头(实际只用两线),一个是莲花插头,这两个插头最后是并联关系。

各个角度的照片,造型很时尚。这是侧后面。

这是侧前面。

站立姿势。

夏新赠品。

后面。

电池仓。

电池仓内部,两节7号电池。

拆掉两只螺丝,可以拆开,这是板子。应该是一个调频发射器,配合调频接收耳机使用。

板子背面。

信号输入部分。L、R、GND,看似立体声输入。

看背面就清楚了。两条信号输入线一根是黑、红。一根是黑、白,黑色线是地,红、白线各串联一只电阻汇到板子的信号输入端,伪立体声。

开始以为是无线耳机的红外发射器(正面是暗红色透明亚克力),拆开一看太山寨了,与早期的山寨无线话筒电路相当,配合调频收音机即可收听,近距离效果还可以,稍远会有背景噪音,基本属于玩具类,现在效果比较好的就是蓝牙无线耳机了(一个蓝牙无线耳机+蓝牙音频发射器,将电视音频信号输给蓝牙音频发射器,由蓝牙无线耳机接收),主要用于一个人看电视而不影响其他人使用。
谢谢围观!

网友:
偶有个红外的,但只剩板子了
牙膏还没到

网友:
好懷舊啊,
現在一個IC全部搞定。
時代變化啊。

网友:
外壳很现代,内里的电路改动一下,有些无线发烧友还在使用

网友:
很简易双管调频~

网友:
我有一模一样的,很垃圾的东西,声音断续漂移,用了一两次就扔了。
话说给这个配的电视当年应该不便宜,也有年头了。
现在这个东西和电视都没了踪影了。

网友:
赠品和夏新关系不大了,质量一般

网友:
现在已经进化到蓝牙了

网友:
简单电路,估计容易跑频

网友:
里面真山寨啊

网友(2020-06-26):
做工太山寨啦!!哈哈

网友:
虽然效果不好,但是使用简单,FM收音机就可以接收,不像蓝牙需要配对。FM接收可以用分立元件搭一个,蓝牙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