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前头怎么拆?

楼主(2019-06-03):
又来请教了。这应该是个26电锤吧,什么牌子不知道,名牌都磨掉了。现在钻头特别框,而且冲击力也不行,所以想换一下四方套和胶圈,但是这个头怎么拆开啊,请指点一下

楼主:
这个应该叫气缸吧 我去搜搜

网友A:
拿根坏掉的钻头夹台钳上,然后头部装那个钻头上,拉下锁定环,拿扳手旋头部螺帽

网友B:
电锤拆前面就是难点了,估计要上老虎台,还需要大尺寸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锤拆前面就是难点了,估计要上老虎台,还需要大尺寸扳手。

老虎台没有 有管钳和活动扳手 怎么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根坏掉的钻头夹台钳上,然后头部装那个钻头上,拉下锁定环,拿扳手旋头部螺帽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根坏掉的钻头夹台钳上,然后头部装那个钻头上,拉下锁定环,拿扳手旋头部螺帽
...

拆开了 然后怎么取出来呢 谢谢

楼主:
原来锤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用一个费钻头卡进去,大力钳夹住钻头,用21-22的开口,插在这个帽槽里。

开口和大力钳用劲,标准扣纹的,一拧就下来,除非锈死。

拿掉胶套、弹簧,磕掉锁珠,拧上刚才那个铁盖,用锤击铁盖顶部,汽缸就是砸出来的。

楼主:
现在已经拆开了。里面的那个轴承用手弄也有些晃是不是也应该换了。没有力气是不是要换活塞密封环。还需要换什么东西吗

网友:
就是拆前面的那个套,看最后一张图,那个套是自带螺纹,扭下来,一切都解决了

楼主:
都搞定了 谢谢大家 冲击子胶圈都碎了 顺便买了一套四方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拆开了。里面的那个轴承用手弄也有些晃是不是也应该换了。没有力气是不是要换活塞密封环。还需要换 ...

这货还有修的价值 ?直接换二手

网友:
最好多上些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还有修的价值 ?直接换二手

修修用呗,不过又重也没什么劲,我看大有1107轻型电锤不错,600块还是舍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拆开了。里面的那个轴承用手弄也有些晃是不是也应该换了。没有力气是不是要换活塞密封环。还需要换 ...

轴承也是敲出去的,敲完以后里面有锁珠,磕掉锁珠可以把四方套拿出来,四方套上还有锁珠,磕掉锁珠以后,可以把冲子拿出来。

胶环很多,冲子上两道、四方套两道、付锤一道、活塞一道,一共是6个密封环三种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修用呗,不过又重也没什么劲,我看大有1107轻型电锤不错,600块还是舍不得。 ...

那个轴承是转着圈敲,能敲下来的,里面箍着锁珠那。      每层有三个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