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单位设备处问题了,基恩士的操作屏和PLC链接问题,请教!

楼主(2019-06-03):
单位的设备使用的是基恩士的操作屏和PLC链接。原来操作屏可以设置参数,plc去执行。
现在不能运行了。操作屏开机后进入设置界面后,设置参数框显示“XXXXX”,不能正常设置参数。原来正常时,参数框应该显示数据。
由于对基恩士的设备不是很了解,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设置的参数具体存在哪里?是操作屏还是PLC中?
2.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参数变成“XXXXXX”显示?
3.后续是具体哪个芯片存有这些可修改参数?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使用时间的?到了一定时间就自动锁定了。。。。。问问这个设备的开发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使用时间的?到了一定时间就自动锁定了。。。。。问问这个设备的开发者? ...

设备是国外的,问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是国外的,问不了了!

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也所关于基恩士的PLC的    有听说过相关的,一般这种会给你几年的使用时间,超过时间程序就用不了了。相当于让你在花钱买软件。。。要不你试试把触摸屏里面的时间设置下,看能不能改。。估计然并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也所关于基恩士的PLC的    有听说过相关的,一般这种会给你几年的使用时间,超过 ...

触摸屏的时间没法设置。

网友B:
触摸屏和PLC通讯出问题了,检查下通讯线和PLC的通讯模块。参数是存在PLC当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的时间没法设置。

我记得我这里的一款需要拨动触摸屏背后的开关,就可以设置时间了。。。不过还是我说的 我觉得改了可能都不行。不过你可以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屏的时间没法设置。

楼下的朋友也说了,检查通讯,也可能出问题的。所以检查检查通讯连接线吧。。多方面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和PLC通讯出问题了,检查下通讯线和PLC的通讯模块。参数是存在PLC当中的。 ...

我把通讯线拔下后,操作屏提示通讯异常。插上线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感觉不像通讯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通讯线拔下后,操作屏提示通讯异常。插上线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感觉不像通讯的问题。 ...

什么型号PLC?我遇到过PLC通讯模块坏了也不显示通讯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PLC?我遇到过PLC通讯模块坏了也不显示通讯异常

kv-10dt
kv-10dt
kv-10dt

网友:
楼主去 工控人家 去问一下吧,如果可以的话,你直接提供程序,这样会更直观的了解问题的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这里的一款需要拨动触摸屏背后的开关,就可以设置时间了。。。不过还是我说的 我觉得改了可能都 ...

触摸屏后面的拨码,按键不能随便按,容易出问题,除非你有说明书

楼主:
plc梯形图来了!
plc输入:门关好信号,操作屏设置数据,操作屏启动停止信号
plc输出:带动驱动器工作

楼主:
操作屏不连PLC时,操作屏报通讯异常,按钮有边框,里面没有字母,输入数据的地方是空的,没有设置的数据。
操作屏连接PLC时,操作屏没报错误,按钮里面有字母,输入数据的地方显示的是xxxxxx,不能被选中(正常时输入数据的地方显示之前设置的数据,可以被选中,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操作屏不连PLC时,操作屏报通讯异常,按钮有边框,里面没有字母,输入数据的地方是空的,没有设置的数据。
...

用基恩士PLC的编程软件连上PLC后,看下这个数据读出来是多少。然后强制一下这个数据,看看触摸屏上的数据变化呢!

网友:
基恩士那个型号的PLC KV700 KV1000 KV3000 KV5000 KV5500
和那个牌子的触摸屏通过485口 232口还是以太网口连接的
程序可以发给我看看

网友:
这种挺麻烦的,一般屏的程序需要用屏的编译软件,图形界面编译时,会要求在软件里设定链接的plc品牌,型号,通讯协议,使用模式等讯息,通讯方式等。正常使用过,一般plc不会有问题,不过触摸屏里通常会有电池,电池失效掉电后,可能会有通讯设定丢失的问题,需要更换电池并重新灌入程序。既通讯连接不报错,但无法读取数据。当然,我说的只是常见故障的一种。
数字xxxx,应该是读到pkc寄存器的数据,但溢出了。信号线损坏,通常是显示plc连接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基恩士PLC的编程软件连上PLC后,看下这个数据读出来是多少。然后强制一下这个数据,看看触摸屏上的数 ...

我不知道您说的数据是哪个?我在程序里怎么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您说的数据是哪个?我在程序里怎么找?

我的理解是这样,用触摸屏软件读出触摸屏程序,看它这个数据是调用的PLC的哪个数据。再查看PLC的这个数据。
你上面贴了PLC的源程序,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程序的意思,能看懂的话直接看PLC这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