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18650的小直

楼主(2019-06-03):
9.9包邮,用了5元红包
外观,感觉还不错,没有毛刺之类

翻个身

拆成三段

翻一下

尾部开关没啥看头,就不拆了,拆前面看下。

灯珠特写,应该不是正宗Q5,没有硅脂,自己涂一点

后面电路板撬起,这个算什么仓?半实心?

电路板,元件很少,5档控制

最后和可调Q5对比一下,左边是小直的,右边是Q5的,光斑调得小了一点点,亮度感觉差不多。

完。

网友A:
上个月底买的13块钱小直昨天收到了,5W灯珠,实心仓是螺纹的。只是五档带爆闪调光这点不太爽

网友A:
顺便来张图,这个是铝光杯

网友:
照明走夜路,小直还是不错的。不过如果是平时用来DIY时照电路的线路走向、照一照电阻的色环之类,我觉得小直是不好用的,中心光斑太亮了。反而变焦的用起来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来张图,这个是铝光杯

铝光杯很不错,我也不喜欢几档调光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来张图,这个是铝光杯

迈特奇这款性价比很高了,楼主的还是塑料光杯,要是迈特奇用铜压环更好了。

网友:
楼主的桶壁太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迈特奇这款性价比很高了,楼主的还是塑料光杯,要是迈特奇用铜压环更好了。 ...

如果能够把开关换个好点就很好了, 这个开关还是铁的。。。。。。。

网友C:
我之前买的赢者也是这种公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底买的13块钱小直昨天收到了,5W灯珠,实心仓是螺纹的。只是五档带爆闪调光这点不太爽 ...

不研究一下改改档位吗?

网友:
不错,还是实心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研究一下改改档位吗?

弄不了的,又没有研究设备和经费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电路板底下的是限流电阻并联,可以减少一两个,降低发热能减缓光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买的赢者也是这种公模的。

便宜货应该都是公模吧,印个不同logo就成,单独开模成本太高。

网友:
小直有一个毛裤s2的就足够了

网友:
我也有个同款的

网友:
实心散热,还不错

网友:
謝謝分享 实心的,便宜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