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电池逆变的问题

楼主(2019-06-03):
用12v的电池逆变220v,输出1A电流和用12v的电池逆变36v,输出7A电流,同等时间,哪种更费电?

网友:
这个问题好难啊,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好难啊,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 +1

网友:
感觉应该是220V1A更费电!

网友:
升压压差越大效率越低么

网友:
算瓦数不就知道了吗,这个还要看效率的。

网友:
这个问题好难啊,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3
效率未知算不了

网友:
最近论坛好多老师给学生出题,还都是难题,表示答不上来

网友A:
220V输出1A,功率是220W,36V输出7A,功率是252W,一般逆变器的效率还与输出电压有关,如果假设效率不变,那就是36V输出更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输出1A,功率是220W,36V输出7A,功率是252W,一般逆变器的效率还与输出电压有关,如果假设效率不变, ...

是逆变电压高效率高还是逆变电压低效率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