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天能电池容量测试下半集相对正确的测试容量方法。

楼主(2019-06-03):
『X拆解』天能电池容量测试下半集相对正确的测试容量方法。
上半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因为涉及到了一个转换率的问题,所以思来想去,还是跳过充电宝板子直接接USB测试仪放电?而且睿登的USB测试仪与可调负载都支持3-5V使用,那就尝试一下呗,反正又不要自行车。。。
找一个电池座,直接给USB供电,用一个垃圾电池先试试看

放电正常,3V以上USB测试仪可以正常工作

而到了3V以下,USB表就开始低压显示了,然后直接不开机,估计就关机状态了。

然为了减少电池的线损,直接弄短线,USB座直接贴在电池座上

拿一个天能电池试一下,姿势貌似挺屌的。

上半集有坛友说USB表有损耗,那就关掉放电

放电过程电池电压,电流大小

因为关了USB表显示,就看不到电压了,故将负载调成显示电压模式。

第一个电池到3.18V已经放出2000多毫安,看来这种放电姿势有效

之后有点小插曲,电池低于3V一下,USB表无法开机,可是负载还是会继续消耗电量

激活USB表,该电池从4.14V放电至3V,大约放电容量在2100毫安以上

接下来拿第二个电池继续放电测试,起始电压为4.16V

放电至3.5V已经放电1600毫安

放电至3V约2100毫安,此时负载显示3.4V,所以这种放电方法需要实时观察

而且有个弊端,风扇转起来的时候,测试仪的电流会下跌,但不知道会不会继续计数

停止放电,电压升至3V多

此时放电容量2185毫安

一天上午、下午放电各一个电池,然后要下班。。给两颗电池充电,用充电宝板可以达到1.5A以上的电流,充电过程中电池微温

充满电大约容量2100毫安以上,与放电容量相近。

第二个电池依旧充电2100毫安

第三个电池用1A放电,放电容量约2100毫安以上

综上所测,利用充电宝板子充电容量大约于等于电池通过USB测试仪直接放电容量。故充电容量大约等于放电容量。
当然,这也是较为简陋的测试一个电池容量的方法。
当然,也只是在普通放电下面,至于动力电池,不常接触,也不明白动力电池放电多少电压多少才算合格。

网友:
要求不高还是可以的~

网友:
锂电池不能放到3.4v以下吧,4.2v的放到3.5v是极限了,不然容易鼓

网友:
U表可以外接电源,这样就不怕输入电压低了

网友:
这个电池的体质还是可以的,用来当作全新电池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偶尔玩玩倒是可以有个大概参考,组电池组还是需要精密点

网友A:
动力电池放电测试建议1C放电,例如2200mah的电池,放电电流为2.2A,放电截止电压2.75V。(最低最低也要0.5C放电,1.1A放电,再小就没测试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放电测试建议1C放电,例如2200mah的电池,放电电流为2.2A,放电截止电压2.75V。(最低最低也要0.5C ...

如果,如果不能达到0.5C也就是1.1A放电,是不是这个电池就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如果不能达到0.5C也就是1.1A放电,是不是这个电池就不好?

达不到若排除测试设备的原因下,表示电池内阻过大。

横流负载在无外接电源的情况下,3.4V左右电压时放电电流会达不到最大值。

容量不是关键,关键是内阻,尤其是动力电池,内阻参数最重要。像笔记本拆机的坏电池,大部分你用0.3-0.5A左右电流放电时能达到80%以上的原容量值,可一旦1C放电,可能连30%的原容量值都达不到,这与内阻有关。但这些电池还可用作手电等小电流场合或者多节并联(电阻并联降低,放电时每节电池的电流也不大)用作充电宝

网友B:
这个电子负载能不能设置截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不到若排除测试设备的原因下,表示电池内阻过大。

横流负载在无外接电源的情况下,3.4V左右电压时放电 ...

就算是耐吉的充电器测出来的内阻也是仅供参考的,内阻这玩意实在是非专业玩不动啊。。两组12V供个手电钻还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子负载能不能设置截止电压?

目前看起来是不行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还有12M,献给辛勤的科技工作者。。。。

网友:
謝謝分享  不要求多准,同个方式有个比较就好。

网友:
楼主的USB放电测试仪能不能测电池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