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拆一个雷克沙NS100 512G,我觉得还不错

楼主(2019-06-03):
某东309入,加19元3年延保,信用卡减10元,总计318大洋/512G/6年保修。塑料外壳软趴趴,指甲一抠就开喽~
塑料外壳没啥好说的,非常脆弱的感觉,很软,好处是方便拆
IMFT的64层3D TLC,江波龙封装打Lexar标,个人认为质量还是可以的,比莫名其妙的刮刮乐或者黑片好太多
背面空两个位置,为啥不出1TB呢。。。要不然我肯定入了
SMART干干净净,全新
大神帮忙看一下这SLC Cache算多少?看不懂。。。
转接USB硬盘盒的速度,不做参考

以上~~~~~~~欢迎各位乱评

网友A:
这个盘昨天我也考虑过,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一个是塑料的外壳,还有个是Marvell主控,无缓存
相比之下还是券后352元的那个英睿达MX500 480G的更稳,主控、颗粒都写了用了啥,
保修、散热都不用另外考虑了,比我之前买的BX500更省心还便宜几十块。

雷克沙的话,只买了23元32G的那张U1的microSD卡

网友:
现在的雷克沙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了,不知道现在的品控怎样?前几年京东购买的120G闪迪的花了259,现在还在用,当系统盘够用了。

网友B:
还有SPI的ROM,至少不容易掉固件,不像杂牌货不影响功能的都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SPI的ROM,至少不容易掉固件,不像杂牌货不影响功能的都省掉

那个应该是不得已加的。江波龙同方案上MLC似乎就没有这个SPI的BIOS的。可能TLC会要加这个。

网友C:
这个板子很面熟啊

网友:
江波龙好多固态的板子都外挂一个SPI的FLASH,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么做。防掉固件性能好?防别人乱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昨天我也考虑过,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一个是塑料的外壳,还有个是Marvell主控,无缓存
相比之下还是券 ...

层主可否告知一下领券通道?我看页面上没有优惠券领取的链接啊。谢谢。

网友:
可能有1TB的版本,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厂家考虑节省生产成本或者是这个闪存4片加起来Die=CE超过了这个主控的最大支持

网友:
pcb是2016年的?

网友(2019-07-30):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很面熟啊

江波龙出品

网友:
自己推算 slc 模拟 用容量除以8 基本就是slc 模拟的容量
也写入速度不掉速 容量
如果240g
最多模拟就是120g 能不掉速
所以 一般固态 240g 写入120 能不掉速
或者 240 g 盘已经有了120g数据‘
再写入数据 模拟slc 也是有作用
不过很快就掉速

网友:
我估计应该有1TB的版本,只是价钱上多点

网友:
ns100不是用自家的DM918主控吗

网友:
近期关注这款 雷克沙SSD,求大神来个推荐指数。

网友:
用一个大文件把全盘写满 看曲线
有缓存 还是能看出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昨天我也考虑过,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一个是塑料的外壳,还有个是Marvell主控,无缓存
相比之下还是券 ...

同为BX500和MX500用户,BX500温度真心高,不读不写风扇吹着都46度,还没缓存。。不知道道友用什么办法没,我打算在盘里垫导热垫试试(拆壳虽然没保修贴但不好上机)。而且现今行情BX相对MX并不值得买,我的BX500是之前行情不好才入的

网友(2019-10-23):
1T版本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