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辆的塑料板破裂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修复吗?

楼主(2019-06-03):
车辆过一个坎不小心把前轮原先装挡泥板位置的塑料件给弄破裂了。大家聊聊有什么办法能自己尽量修复一下的吗?

网友:
不是前后保险杠是塑料件吗,这个位置怎么会是塑料件?

网友:
额,我也感觉楼上说得对,这里应该不是塑料,你仔细看看吧,要是钢板早点去修

网友:
这位置不是塑料的吧

网友:
那是保险杠吧,一般修理厂不会接这样的活,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塑料可以焊接

网友:
上AB胶试试,再打磨抛光后上漆。

网友:
这地方要是塑料的,那是雪铁龙吧?

网友:
用塑料焊枪加pp胶条焊好再补漆,换个保险杠也不便宜。我的就是这样补的

网友:
开水烫一烫,

网友:
你要是想凑合去拆点纸箱子的订书针,钳子夹住订书针用防风打火机烧热把裂缝给钉上,哈哈哈。。

网友:
开水烫回原位,再用AB胶灌满里面腔体,完美修复,,,,

网友:
翻我的帖子

网友:
如果是塑料很好修。首先拆下保险杠,坏处清洗干净,将外面接口处接平,用胶带配合夹具夹紧。然后将里面一面用适当刮花(表面不要光滑和平整)用504胶或AB胶薄薄涂平,找一块平的应塑料材质的贴紧,等一层干后再在外层涂一层胶即可。ps.如果外面的缝隙可以看见,就用补漆笔涂涂。

网友:
开水烫,洗净擦净,内侧上AB胶,外侧用指甲油或者油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