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拆健能JN-8828锂电池可充电式电蚊拍内置18650

楼主(2019-06-03):
别人家的,据说是前年买的电蚊拍,因为我知道铅酸的不咋地,所以推荐了锂电池的,好像是39.9包邮。
搁置了一年,不能打蚊子了,拆开看看。
造型都差不多

照明灯和指示灯

背面是折叠插头220V和铭牌

日期2017-5月,封条还在

侧面是按键和开关,照明,电击,off

反正过保了,撕开贴纸,露出螺丝孔

取下电池盖,果然是锂电的,18650,没骗人

电池是弹簧座的,可以自行更换,好评,电池上有健能的印字包皮,没有标注容量

取下电池用论坛魅色智能充电器充满试试看

拧开尾部的螺丝看看班子做工,无奈打不开

看到是阻容降压,因为只有一个高频变压器

电池和led照明和220V输入都是插座的,方便更换

实在不死心,暴力撬开拍子中部的卡扣,总算分离成功,算是无损吧

拔掉电池座和照明led插头,仔细看看班子做工,玻纤板单面。
阻容降压,稳压管稳压,电阻限流充电,
高频变压器单管升压,二极管倍压。
正面没有看到锂电池管理电路。

班子背面元件很少,没有看到锂电池管理电路,对了,侧面有个micro USB输入,方便充电宝供电。

装上电池工作正常

按下开关,电击正常,插220V充电正常,修复成功

小结:锂电池版本比铅酸的贵了不少,真的用了18650锂电池,,
不过依旧是阻容降压,班子上没有锂电池管理电路,不知道电芯是否自带保护板。
做工比那种便宜的稍微好一点,但是真的不值这个价,建议还是自己改4056充电小板吧,安全一些。

网友A:
那种带保护板的电池会长一点,一般保护板在电芯负极底部
刚到10M

网友B:
做工和用料和其它品牌相比算是可以了,连电池都做了品牌LOGO

网友C:
放久电跑光了?看来电池比较垃圾

网友D:
可惜的是阻容分压充电,要是微型开关电源加4057能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带保护板的电池会长一点,一般保护板在电芯负极底部
刚到10M

不知道这个长度跟其它标准电池比起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和用料和其它品牌相比算是可以了,连电池都做了品牌LOGO

谢谢捧场,记得是按销量排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久电跑光了?看来电池比较垃圾

说明书写着一个月充一次电,结果去年夏天放到现在才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的是阻容分压充电,要是微型开关电源加4057能更好点。

是的,微型开关电源其实空间也够,省成本呀

网友E:
做工不错,没电源硬开关?

网友F:
那个Q1是什么型号管子

网友G:
这个既然有USB口,完全可以取消掉市电充电电路,我有一个久量的电蚊拍就是,USB口5V充电,有一个很小的五脚芯片做锂电池充放管理,2000mah电池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

网友H:
谢谢分享。。。。大婶晚上又可以尽情的啪啪了。。。。

网友I:
这结构的话,买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不错,没电源硬开关?

侧面的那个滑动开关就是电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结构的话,买贵了

记得是按销量排序的,可能是贵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大婶晚上又可以尽情的啪啪了。。。。

谢谢捧场嘿嘿刚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既然有USB口,完全可以取消掉市电充电电路,我有一个久量的电蚊拍就是,USB口5V充电,有一个很小的五脚 ...

我也是建议usb充电,可惜这个比较惨,USB输入后面是个560欧姆的限流电阻,并没有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Q1是什么型号管子

好像是13001,没加散热片,倒也够用了

网友:
做工各方面看着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