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的老路由器,求问怎么做无线桥接呀~

楼主(2019-06-03):
老铁们好,我是小雪碧,今天不拆机是这样的,我有个老路由器,磊科的NW737,目前家里用的主路由是TP家WDR5620,想把磊科的路由做无线桥接,放到挨着阳台的小卧室里面
但是我桥接半天就是没办法成功,首先两台路由器都能正常连网设备是正常的,磊科家老路由有时候莫名其妙无法上网,有时候重启就好了
反正现在想做无线桥接,求问各位大神,教教我呀,感激不尽[抱拳]

网友:
在管理页面找找没有的话就不好弄

网友:
管理页面找类似“无线AP工作模式”字样,“模式改为:AP-Client+AP”,填上级wifi名称,连接密码,关DHCP,类似就这样操作,嗯,应该大概是这样操作

网友:
个人感觉桥接模式没有中继模式好用,要想使用桥接或中继功能,必须进入桥接或中继路由器的管理界面,选择“桥接”或“中继”模式,然后搜索需要桥接或中继的wifi信号……,按管理页面设置好后保存并重启即可。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万能中继的功能刷一下腾达固件吧

网友A:
我来回答
1.LAN to WAN
主路由的LAN口连接到副路由的WAN口,主路由开启DHCP,副路由不能和主路由同一网段,如主路由是192.168.1.1,那么副路由就设置成192.168.2.1,副路由开启DHCP,把副路由当AP使用,设置同一名称的无线名称和密码,可以无缝桥接。
2.LAN to LAN
主路由开启DHCP,副路由要把IP地址改成在主路由的网址内,如主路由是192.168.1.1,那么副路由可以改成192.168.1.2,然后关闭副路由的DHCP,这样就可以了,记住副路由修改后的IP地址不要和已使用的相同就行。副路由的管理地址就是修改后的IP地址。

网友:
楼上的,人家是要求是无线桥接,不需要主路由LAN接副路由器WAN, 直接副路由设置, 主路由器是192.168.0.1的话,副路由LAN口设置成192.168.0.2,打开无线设置,里面有没有启用WDS,有就启用扫描主路由无线信号,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DHCP可以打开,设置为主路由器的IP和主路由器的网关

网友:
DNS设置为当地,你是电信的就查一下当地的是多少,刚说的DHCP是副路由器里设置,

网友:
这个磊科737就不能桥接,我的用来当AP,扩展信号用,挺稳定

网友:
中继,桥接用腾达的N300, N301, W308R 这些博通芯片的路由器好用,设置还简单。收几个二手的不贵的

网友:
我用的腾达,选WISP模式,桥接很方便,信号也很稳定。

网友:
百度了拆机图,发现是螃蟹芯片,不能刷腾达的固件。
你上传两张路由器设置无线界面的图片,然后才能说怎样设置WDS或者WISP。

网友:
ip冲突么!dhcp冲突么

网友:
磊科的用中继模式就行了,我以前用过磊科NW614,主路由是tp的,无论WDS还是中继都成功,相对来说磊科的中继简单些,TP的一般默认192.168.1.1,磊科改成192.168.2.1然后中再继,加密方式和密码和TP一样,SSID可以不同,这样当二级路由用,TP的路由必须设置固定信道,否则信道一变磊科的就掉线了。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小可爱们:我给TP打电话,他们说是和磊科路由器不兼容,TP的需要开启DHCP,我又给磊科的打电话,磊科的做桥接就需要把DHCP关掉,这我一脸懵笔,然后两边说的是这两个不兼容。。。。哈哈哈,磊科的态度好点,跟我解释了他们的就需要把DHCP关掉,TP的客服真的是有点怕,反正最后我还是没成功,桥接不上就算了吧........

网友:
nw737 做桥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
1.LAN to WAN
主路由的LAN口连接到副路由的WAN口,主路由开启DHCP,副路由不能和主路由同一网段, ...

这个能上网才搞笑,能上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上网才搞笑,能上问题多多

等你试过再说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