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标称“OPPO 5V4A”的充电器

楼主(2019-06-03):
接前个拆解帖(详情请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1#pid660119),额外赠送的充电器,无输出。

拆解过程未发现炸鸡,试着修修。综合坛友指教和自己的观察,基本确定是高仿货(结构和线路差异、输出大电流未采用同步整流、多余的铁块等),本没有兴趣,借机练手吧!
保险完好。其它的,经观察+简单测量,没发现明显的异样

还是重点关注一下线路虚焊吧,这处拆解时已留意到

用表再确认一下

又发现敌情,开关变压器主绕组的1只引脚可疑

果然和焊盘不通

挨个处理虚焊、脱焊

另一处

表测高压侧无短路,发现的故障又是断路,所以省略灯泡大法直接插电,焰火未出现

貌似有输出了

手机充电(测试时电量还有87%)代替负载试验

顺便把上帖中另外2只充电器一起测试比对一下。这只修理后的可充电,但电流不大,和那个没有保护膜的基本一致,只是电压跌落得更多。那个来时带保护膜的比较抢眼,在同样条件下,充电电流是其它2只的2倍以上,会不会是真货的特性?!啥时再拆了看看结构

老白修理靠运气,谢谢你路过!

网友:
还是乐视的同步整流爽。

宁买一个好,不买10个差。

网友:
修好就行,谢谢拆解

网友:
估计给摔过

网友:
看来都是高仿,不过比低仿好呀

楼主:
1处基本没焊锡;另1处陷在有补焊痕迹的焊锡中,引脚氧化得厉害,原生虚焊

网友:
看着是短接线锈了,没焊上锡

网友:
能用两只低压差肖特基,应该不差了,一般5V2A的只有一只

网友:
电流500ma那俩只应该d+ d-识别有问题,接触不良虚焊或损坏,两点直接短路应该能1a以上了~

网友A:
为啥你们拿表笔总是那么得心应手,我拿表笔像拿筷子一样夹宽距的还好,窄距的总是不行,夹不住!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愿意的话找负载测试一下带载能力,手机测试有识别限制,不是很准确。

网友:
充电头摔过吧,不然不可能这么多脱焊的地方

网友:
买一送三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们拿表笔总是那么得心应手,我拿表笔像拿筷子一样夹宽距的还好,窄距的总是不行,夹不住! ...

这个你确实得练啊,你说的真话,我也是单手测贴片游刃有余,兄弟学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确实得练啊,你说的真话,我也是单手测贴片游刃有余,兄弟学着点, ...

今天开始用表笔吃饭,一个月练成。

网友(2023-05-06):
我修过好几个充电头,都找到故障了,最后都因为不愿单独网购配件而弃修!

网友:
今天开始用表笔吃饭,一个月练成

网友:
看来加工工艺、质量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