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罗技G710+键盘电脑识别,但是按键不触发

楼主(2019-06-03):
求助一下,收的罗技G710+键盘电脑可以识别,但是哪个按键都不触发

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正常翻车姿势不应该是不识别么...

楼主:
希望有大佬伸出援助之手,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以前这个老驱动一堆BUG,烂的跟翔一样,最好换罗技现在力推的 G HUB 驱动,估计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之前遇到的问题是只要装了 罗技游戏软件 G29 方向盘就总是无法被系统识别到,每次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才行,而且改了设置后这破软件就不能随系统自动启动,只能手动打开,换了 G HUB 之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B:
应该是主控坏了。

网友C:
看你的接线会不会是两根数据线接反了
usb和键盘的接线顺序是完全相反的
我之前的拆解帖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接线会不会是两根数据线接反了
usb和键盘的接线顺序是完全相反的
我之前的拆解帖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

数据正负极我调换过,应该不是接线问题,调换数据正负极之后不识别。而且这个usb供电和主板单独供电我都测试过,无论哪种供电状况都是我说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线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主控坏了。

如果是主控坏了应该没法识别吧。主控挂了是正常的翻车姿势,那我也就认了。就是这个翻车姿势跟正常不太一样我才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这个老驱动一堆BUG,烂的跟翔一样,最好换罗技现在力推的 G HUB 驱动,估计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之前遇到 ...

谢谢大佬,我试一下、

网友:
看主控和按键连接之间还有元件吗,如果没有就是主控挂了

网友:
那就看一下主控和旁边的3个集成块有没有虚焊,补焊一下看看,检查电路板有没有短路了
都排除那就只能是主控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