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发科MT8695和晶晨S912哪个芯片好?

楼主(2019-06-03):
按说晶晨S912好,播放prime video,怎么联发科MT8695的盒子fire tv不卡,晶晨S912的小米盒子国际版卡?

网友:
8695是4K的 905+4核加热快是1080P的 根本不是一代东西

网友A:
反正斐讯T1也是912的吧,播放4K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斐讯T1也是912的吧,播放4K基本没问题。

播放4k都没问题,我说的amazon prime video。

网友:
引用 楼主:
播放4k都没问题,我说的amazon prime video。

解码能力没问题的话,那说明软件有问题。

就像flash播放器,调用的版本不对,播放效果就能不同。

网友:
晶晨S912好软件有问题。

网友(2022-06-28):
S912,不接受反驳